【更换EPSON打印头】

楼主(2024-07-03):
  净化车间需要计量净化程度,以单位体积空气中有多少颗大小不同的尘埃粒子为计量方法。
  质量部求助,送来一台设备,说打印结果模糊不清。换了新的打印色带还是不行。
  那就是打印头的问题了呗。拆开一看型号,某宝下单买个新的。换上就OK了。
  据说出租车上打印发票也是用这款打印头。

网友A:
针式打印机,不便宜,而且这个属于管制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针式打印机,不便宜,而且这个属于管制品

  打印头130元左右,随便买。

网友:
针式打印机好像是可以调节针的压力的
因为需要适配不同的纸张,所以有这样的设计

网友:
什么原理啊

楼主:
  可搜: “针式打印机(原理)”

网友B:
这个是热敏打印头吧?时间久了会褪色消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热敏打印头吧?时间久了会褪色消失。

  普通纸,使用色带。色带有黑色或蓝色。

网友:
曾经修过这玩意,基本都是苏州产;原来光源记得是直流24V60W插泡,德国欧司朗;换用国产的不行就得用欧司朗的;后来都改为激光源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