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没有老哥在调幅波段收到过非标频点的电台?

楼主(2024-07-03):
正在DIY收音机,查了下资料后得出长波标准步进是9K,中波9K/10K,短波5K。
想请教下各位老哥长中短波在标准频点以外的频率有没有搜到过电台?当然,奢香夫人除外,这就是个特例。

网友A:
有啊,基本都是机器自身缺陷产生的干扰信号。

网友:
早些年时收到过出租车电台
应该是谐波落在调频波段的下面一些,60-80M左右
收音机改装过电感线圈

网友B:
小时候家里刚买 收音机,那时候下午是没有播音的,但是也经常开着电乱调,有一次就突然听到杂音大了起来,然后一个女声开始播音,播的是四位一组的数字,然后播完信号就消失了,现在想来,很象是特务的通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时候家里刚买 收音机,那时候下午是没有播音的,但是也经常开着电乱调,有一次就突然听到杂音大了起来, ...

这就是所谓 “星星广播电台”
B站有很多录音,可以搜搜看

网友:
非标频点,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啊,基本都是机器自身缺陷产生的干扰信号。

这种没什么意义,我的意思是有没有电台非标发射。奢香夫人除外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种没什么意义,我的意思是有没有电台非标发射。奢香夫人除外

广播电台不会“非标发射”,但是作为收音机产品,最好能做到1k或者0.5k微调。AM收音机经常会受到干扰,有时AM两个边带受干扰程度不同,受到干扰时调谐稍微调偏一点(也就是调谐位置不在指示灯最亮处),避开受干扰重的那个边带,杂音反而更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广播电台不会“非标发射”,但是作为收音机产品,最好能做到1k或者0.5k微调。AM收音机经常会受到干扰,有 ...

干扰的时候稍微偏频可能带来更好的实际接收这个问题我考虑到了,1K步进我也做了。我实际上在纠结的是存台的问题。
如果电台都是正常频点的话我只需要记录哪些频点有台就行。这样可以极大的节省存储空间并增加存台数量。
但是如果要存下非标频率的台就需要更多的存储空间,这样存台数量就要减少。这主要是短波的问题,短波的频段范围太宽了、正常的频点就已经很多了,非标频点就更多了,实在是不好处理。

我再纠结纠结吧。

网友:
广播波段内的非标准频率也是有的,
比如机场导航台,有些落在长波段有部分落在中波段,

网友D:
有啊,以前湾湾复兴电台9774千赫,不过应该关门了.
还有以前云南广播电台6937千赫,也早改频了.
比较实际的是找朝鲜之声电台,因为设备老旧,常常有频偏.

网友E:
引用 楼主:
干扰的时候稍微偏频可能带来更好的实际接收这个问题我考虑到了,1K步进我也做了。我实际上在纠结的是存 ...

如果没有足够分辨率的屏去显示台名/播音时段等关联信息,其实没必要留太大的存台数量。

比如7600GR这种机,FM存一页10个台,整个AM存一页10个台,也就算了,都懒的翻页。再多还不如旁边挂个纸板记。
搞大了变成PC或手机上位机界面数据库联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啊,以前湾湾复兴电台9774千赫,不过应该关门了.
还有以前云南广播电台6937千赫,也早改频了.
比较实际的 ...

9774,6937这两个电台之前是故意搞了这么两个奇葩频率还是设备偏频了?现在这两个台的频率都正常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没有足够分辨率的屏去显示台名/播音时段等关联信息,其实没必要留太大的存台数量。

比如7600GR这 ...

显示台名、波音时间段这些显然是做不到的。最多就FM接收下RDS信息,但是国内基本上没用,所以我都直接关闭RDS功能了,开了影响信号质量。

联网数据联动到是个好主意,也不是不行。不过这要有足够多的收音爱好者提供、维护相关数据。靠我一个人的热情不可能长久。而且要实现这个功能的话需要带wifi的芯片,比如ESP8266之类的,现在手上在做的这个收音机已经决定采用没有wifi的STM32芯片了。基于以上种种原因,还是以后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