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电视机图像IF放大,检波集成电路做成的AIR收音电路

楼主(2024-07-03):
整理杂物,找到几块D7607AP,TA7611AP电视机图像IF放大集成电路,查技术参数它有高增益的宽带受控IF放大器,出色的S/N性能,完善的AGC控制和正交检波功能。用来做AIR收音电路的IF放大和检波很合适。趁着雨天就做了块电路板,替换原来的中放板(AN7256),大获成功。

楼主:
目前AFC和高放AGC电路还没有调试完成。因TA7607AP是限幅放大,有效避免了大信号阻塞情况。因为电视集成电路是同步检波形式,语言可懂程度很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AFC和高放AGC电路还没有调试完成。因TA7607AP是限幅放大,有效避免了大信号阻塞情况。因为电视集成电路 ...

电视机的同步检波是用来检波图像信号的,
形式是残留边带高幅信号

同时混频出伴音中频(6.5MHz)
伴音可懂度高应该是伴音电路做得好。

网友:
LM1894是很不错的 降噪集成块,TDA2616是很好地音频功率放大集成块。

网友A:
能不能用在中波上?
晚上中波台一个频率二三个台都有,
信号可懂度很差,
用SDR的“同步检波”基本没效果,
而且干扰信号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视机的同步检波是用来检波图像信号的,
形式是残留边带高幅信号

AIR是调幅信号=电视图像信号是调幅信号。电视伴音信号是插装在视频信号上的有限制的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用在中波上?
晚上中波台一个频率二三个台都有,
信号可懂度很差,

电视图像IF放大和检波电路IF可高达58MHz,把它用在455KHz会有什么问题呢。有空试下。只是在用扫频仪调试时,感觉它的确是宽带放大电路,波形的通频带较宽,用在AIR时正合适。当然可以试下调大中周上并联的电阻试下。

网友B:
TA7607AP的确增益比较高、信噪比也比较高,还有AGC和AFC输出,不过,从楼主绘制的原理图看,AGC和AFC好像还没利用起来。TA7607AP与TA7611AP的区别是AGC电压极性,其它几乎相同;如果不需要使用AFC功能或者利用AFC对调频信号鉴频,那么负责AFC的中周可以去掉不用(参考TA两片黑白电视机),只使用负责同步检波的中周就可以。同样是电视机的中频IC,μPC1366C比TA、AN等其它中频IC有更高的增益和更宽的AGC范围,因为它有四级中放且每级中放都受AGC控制(逐级起控)。
楼主说TA7607AP是“正交检波”,实际并不是,它只是最简单的双平衡乘法器同步检波,中频同步脉冲还是对调幅中频信号限幅放大产生的,并非锁相环电路产生。正交检波器须用LC移相电路获得两路相位相差90°的中频信号,并且用两个乘法器分别对两路信号检波,输出端才可以设置边带选择功能,TA7607AP和同类电视机中频IC都不具备这种功能。
接收航空通信信号,最关键的是稳定振荡频率,中频带宽也最好弄窄点,航空通信信道间隔比调频广播小得多。从楼主绘制的原理图看,振荡频率并没有设置稳频措施,不知道实际使用效果如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用在中波上?
晚上中波台一个频率二三个台都有,
信号可懂度很差,

电视机中频IC的同步检波,主要作用是提高检波线性,避免检波产物出现显著的非线性失真,没有抑制干扰的作用。不过,以前我在网上看到过使用μPC1366C做中波收音机的文章(记不清出处了),那篇文章说是把德生M-10简易中波收音机的中放输出信号取出来送进μPC1366C,据说灵敏度很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视机中频IC的同步检波,主要作用是提高检波线性,避免检波产物出现显著的非线性失真,没有抑制干扰的作 ...

谢谢冰岛老师的信息。
我使用286和IC-705接收中波都有这些问题:
1、多台混频
2、弱信号无法解调出清晰的语音
我也试着使用RSP1A的同步检波功能,
无奈前端没有有效的滤波电路,频谱上乱七八糟根本解调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冰岛老师的信息。
我使用286和IC-705接收中波都有这些问题:
1、多台混频

同频干扰是非常难解决的,特定情况下,如果只有两个同频广播且方向接近垂直,可以利用天线的方向性避开其中一个信号。中波收音机使用的磁棒天线、大环天线、蛛网天线,方向性不像V频段到微波段常用的多单元八木天线、抛物面天线那样强,两个方向接近的同频电波,中波天线很难利用其方向性过滤掉其中一个。
同步检波器的同步脉冲使用锁相环产生,非常弱的信号可能无法使锁相环锁相,这种情况使用二极管检波或者三极管检波反而可能有效果,加有适当正向偏置的二极管检波器或者三极管检波器是可以对微弱信号检波的,只是检波效率低、包络谐波失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TA7607AP的确增益比较高、信噪比也比较高,还有AGC和AFC输出,不过,从楼主绘制的原理图看,AGC和AFC好像还 ...

感谢冰岛老师指正,愿意是指AFT正交检测器,手写漏了些字,词不达意了。

楼主:
昨天对TA7607AP的中频带通做了些优化,也只能搞到6MHz左右(-6dB5MHz).好在整个航空频段在我家只能收到7个台。

楼主:
高频电路振荡频率的稳定性尚可,连续开机4小时,频率表在小数点后一位上下跳(0.05MHz),停机一夜后开机,也只见小数点后一位有些上下。鉴于中频通带很宽,所以AFC电路估计也用不上了。

楼主:
刚刚从鱼店搞回来几片AN5132,再做款中放玩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昨天对TA7607AP的中频带通做了些优化,也只能搞到6MHz左右(-6dB5MHz).好在整个航空频段在我家只能收到7个 ...

中频带通是2.3MHz

楼主:
继续调整中频带宽,换中频变压器,成功改善了中频带宽。
17279732[/attachimg
中频带宽1.4MHz.

楼主:
引用 楼主:
继续调整中频带宽,换中频变压器,成功改善了中频带宽。

17279732[/attachimg

楼主:
这里用的10.7MHz 中周拆于调感车机收音头。

楼主:
电路板的调试:
用 VNA调试中频板。
开SG-4160B信号发生器,加音频调制,利用万用表测试输出音频点,进行高频统调和中频细调。

楼主:
昨晚调整各10.7MHz中周的并联电阻后,重测带宽时,突然想到电路的中频带宽调不小是否与输入信号(无载波时芯片的AGC不会起控)过载有关。就加大输入衰减至-60dB再测试。果不其然它的带宽正常了。
输入信号增加至-60dB衰减。
46dB时的波形。

楼主:
引用 楼主:
昨晚调整各10.7MHz中周的并联电阻后,重测带宽时,突然想到电路的中频带宽调不小是否与输入信号(无载波时 ...

今天以做了块AN5132的板,从RF AGC,AFC调试来看,比TA7607AP要容易。

楼主:
AN5132电视机电路图。

楼主:
感觉LM1894对降噪作用不大,所以拆除了。现在简单用只5mH电感和8220P电容搭接个高频衰减电路,来降低无台时的噪声。
用DS1102B1作音频扫频检测电路。
DS1102E显示扫频电路结果。
用模拟示波器测试情况。
20KHz衰减14dB左右。

网友:
还有这种玩法,折服。

楼主:
最好要找款自动静音电路用在这个电路中。

网友:
突然想到,高中频短波机能用这个么,手里还有两个upc1366.

楼主:
AN5132 DRV134收音机.pdf (81.18 KB, 下载次数: 43) AN5132
AN5132漏接地。

楼主:
更正后的图:
AFC SW2可以不用装的。

楼主:
高放换用双栅管后,RF-AGC就可有用了。

楼主:
TA7607的RF-AGC调节在电视机中时要引入放大后的电视同步脉冲做比较,所以在这里比较难调测。

楼主:
航空波段收音机完成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航空波段收音机完成了。

请问航空波段是AM调制吗?可以直接二极管检波还是必须同步检波?选台滤波器咋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航空波段是AM调制吗?可以直接二极管检波还是必须同步检波?选台滤波器咋做的?

航空波段是AM调制,可以用二极管检波。118-138MHz带通滤波器的制作见本人前些天的贴子: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138245&extra=

楼主:
在整机调试时,中放板上的二个中周没有加阻尼电阻,用任何器件接近接收板的10.7MHz中周时有强烈感应,就加了二处屏蔽罩。中放板上的中周初级并联了8.2K电阻后减少了增益,这种感应就没有了。后来也懒得拿掉屏蔽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