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秘(CT检查的原理)

楼主(2024-07-03):
说白了CT检查就是把某个切成片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们知道拍一次胸部CT片比一次相同部位的X光胸片多吃多少X光射线吗?对人体的伤害有多大吗?所以要尽量在短 ...

不拍片难道真靠中医摸骨 啊

网友B:
有一个“图像重建”原理,CT正是靠这个原理实现了从X光片到切片的转换。
其实这个图像重建原理,和那个叫“数独”的游戏有点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个“图像重建”原理,CT正是靠这个原理实现了从X光片到切片的转换。
其实这个图像重建原理,和那个叫 ...

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一个面包里面放了一根香肠,普通的X光就像用手把面包压扁可以判断香肠的大小位置等等信息,CT检查就是把面包切成一片一片,所以更清楚。

网友C:
这个应该是中国第一位医学用数字人 女性 2001年协和医学院和北大医学部 联合为一例 脑血管意外去世的女孩(据说是某位医学泰斗的小女儿)进行全部分割 并进行扫描 制作成数字标本  这些数据一直用在医学教科书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是中国第一位医学用数字人 女性 2001年协和医学院和北大医学部 联合为一例 脑血管意外去世的女孩( ...

记得好像还有一位男性的中国数字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记得好像还有一位男性的中国数字人。

先有的女性 后来的男性  目前的医科教材里面还是这位女性的切片  脑部的病变位置 很明显

网友:
医疗器械里论技术含量排名的话,大概是:电子直线加速器放疗系统>质子回旋加速器放疗系统>核磁共振系统>CT>X光机,CT的原理和技术经过几十年发展已经比较成熟了,成像方式就是通过多角度拍摄X光片然后通过数学方法算出每个像素的吸收比例。不算什么高科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一个“图像重建”原理,CT正是靠这个原理实现了从X光片到切片的转换。
其实这个图像重建原理,和那个叫 ...

就是解方程,只要有足够多的角度,列足够多的方程,就能求出每个小空间人体组织的X射线吸收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一个面包里面放了一根香肠,普通的X光就像用手把面包压扁可以判断香肠的大小位置等等 ...

X线束有直径的,通过准直器出来需要的厚度,所以CT有层厚。和层厚相当或更小的病灶效果就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是中国第一位医学用数字人 女性 2001年协和医学院和北大医学部 联合为一例 脑血管意外去世的女孩( ...

那位大体老师早成齑粉了。数字人是冷冻后磨片,不是切片,磨掉一层拍照然后再磨,可以说完成后就是肉泥了。中国第一个数字人好像是90年代末,一个不到20岁的姑娘,当时还上新闻联播了

网友:
不错,这样的展览太好了

网友A:
你们知道拍一次胸部CT片比一次相同部位的X光胸片多吃多少X光射线吗?对人体的伤害有多大吗?所以要尽量在短时间内重复进行CT的拍照(骨伤科住院的病人往往被强制拍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们知道拍一次胸部CT片比一次相同部位的X光胸片多吃多少X光射线吗?对人体的伤害有多大吗?所以要尽量在短 ...

经验来说短时间受到大剂量辐射对人体损伤才更大。统计来说如果拍三次CT,一天拍完的后续副作用大于三个月里每个月拍一次。

网友:
厉害的设备和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