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风CF-1电唱机不想

楼主(2024-07-04):
一台长风电唱机,型号是CF-1,收音、扩音都正常,电机也转动正常,就是唱头那里不正常,两根插线是完好的,用手指触摸有感应,就是触摸唱针那里就没有感应了,有时候喇叭还“嗡嗡”啸叫声,请问是什么原因呀。

楼主:
唱头原装未拆,怎么会坏掉呢?

网友:
唱头坏了!

楼主:
唱头里面的结果很简单,时间长了会自然坏掉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唱头里面的结果很简单,时间长了会自然坏掉吗?

晶体唱头经不起时间考验,时间长了自然分解,就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体唱头经不起时间考验,时间长了自然分解,就坏了

昨晚拆开看了一下,里面有糊状的东西,不知道是明矾还是其他什么,已经干结了,除此之外就是连接两个插脚很薄的片状物和黑色的橡胶支撑块,其他也没啥了,看不出来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晚拆开看了一下,里面有糊状的东西,不知道是明矾还是其他什么,已经干结了,除此之外就是连接两个插脚 ...

唱头的晶体坏掉了,或者是接触不良。很简单,你换个唱头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里面有糊状的东西)是硅胶,起润滑的作用,防锈。主要的作用是保护晶体。

网友:
除此之外就是连接两个插脚(很薄的片状物)和黑色的橡胶支撑块,其他也没啥了,看不出来是哪里的问题?就是晶体,唱头最主要部件的就是它,通过唱针的震动由它感应电流送到攻放发出声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昨晚拆开看了一下,里面有糊状的东西,不知道是明矾还是其他什么,已经干结了,除此之外就是连接两个插脚 ...

晶体唱头吸潮或者见过高温,都能让它失效,用手摸唱头插座有交流声,说明唱头插座到功放都是正常的,换一个唱头一试便知,另外晶体唱头价格不低!

网友:
这台鸡鸡是交直流的两用机子,不错的。换个唱头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晶体唱头吸潮或者见过高温,都能让它失效,用手摸唱头插座有交流声,说明唱头插座到功放都是正常的,换一 ...

2000年晶体唱头也就几块钱一个。现在我市电子城一个晶体唱头卖到80-100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唱头原装未拆,怎么会坏掉呢?

老机器唱头常用酒石酸钾钠制成的压电晶体, 这种东西很容易溶于水, 因此保存不当极易潮解, 唱头也就坏了, 打开里面的凡士林就是保护酒石酸钾钠减少水汽侵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