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问题求助

楼主(2024-07-04):
在看 Mr. Ben H. Tongue 的文章时遇到一个词 unturned inductance,从字面直译是“没有翻转的电感”或“没有颠倒的电感”,但中国人好像没有这样说话的。
原文是:Another alternative is to connect the antenna-ground system to a low value unturned inductance that is coupled to the tank.

我理解所谓 unturned inductance 应该是与调谐回路线圈同相位的耦合线圈,简单说就是绕向相同,冷端、热端相同。
不知道理解的是否正确,请各位老师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另一种替代方法是将天线接地系统连接到与储能系统耦合的低值无匝电感。

网友:
另一种选择是将天线接地系统连接到耦合到储能器的低值无匝电感。

网友:
非调谐线圈。

楼主:
应该不是”非调谐“,原词是 UNTURNED,比”非调谐的“英文单词UNTUNED多了一个字母R。

查字典 TURNED 是:(使)转动( tur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 旋转; (使)改变方向; (使)不适。

如果有电路图就好理解了,常见的有把天线接到一个线圈上,然后耦合到调谐回路。

结合上下文看,好像是不把天线直接连接到调谐回路上。

要不就是Tongue老先生手一哆嗦写了错别字?

网友B:
有没有可能作者这里有个笔误啊?unturned-->untuned。tuned意思是调谐的,即LC谐振的。untuned意思是非调谐的。全文意思是,天地线接一个非调谐线圈,非调谐线圈耦合到一个调谐线圈(即LC槽路)。
我不玩矿石机,不在业内,对猜测错误不负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可能作者这里有个笔误啊?unturned-->untuned。tuned意思是调谐的,即LC谐振的。untuned意思是非调谐 ...

全文的意思我的理解与您是一样的。但这是笔误还是美国人对某种线圈的俗称就不得而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一种替代方法是将天线接地系统连接到与储能系统耦合的低值无匝电感。

“无匝电感”好像也说不通,一圈都不绕应该成不了电感,只是一根导线,虽然也能产生感应电流。

网友C: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非调谐“,原词是 UNTURNED,比”非调谐的“英文单词UNTUNED多了一个字母R。

查字典 TURNED  ...

英文动词前缀“un”就表示 “非、不”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英文动词前缀“un”就表示 “非、不”的意思。

但两个词连在一起就说不通了,或者说我没见过这种电感。

网友:
“ Another alternative is to connect the antenna-ground system to a low value unturned inductance that is coupled to the tank. ”
从上文看,翻译为:另一个替换电路,是将天地线系统连接到低(Q)值非调谐偶合曹路电感上。
很明显,那个 unturned inductance 应该是 untuned inductance !所以,unturned 确实是一个笔误!

楼主:
从矿石机的电路看,把天地线系统接到一个线圈上,然后再耦合到调谐回路山,也是一种常见的做法

在单调谐矿石机上,这个线圈是不调谐的。如5楼引用的电路图。我理解Tongue老先生说的是这个意思。

这个线圈国内有叫天线线圈的,以区别调谐回路的线圈。不知道美国人是如何称呼这种线圈的。

再延伸一下,大家是如何连接这个天线线圈的?如果天线线圈和调谐贿赂线圈的起始端为热端,线圈的终止端为冷端,则天线和二极管是不是都分别接在两个线圈热端?还是天线接冷端,二极管接热端?

网友:
应该是二楼翻译的无匝电感
一、电感一般的绕线做成的,绕线就是TURN,非绕线式电感、无匝电感是说得通的,不是用词错误
二、天线地系统所连接的“小电感”确实可以不用绕线的,一段稍微长过1/4波长的导线就是电感

Another alternative is to connect the antenna-ground system to a low value unturned inductance that is coupled to the tank.

网友:
在英漢科學技術詞典裡:
“untuned” 翻譯為 “非(未,不)調諧的”。
“unturned” 翻譯為 “不轉動的,未反轉的,沒有轉向的,未顛倒的”。

我覺得原文的 “unturned” 很可能是筆誤,多打了一個字母 " r "。“untuned inductance” 的意思是“不调谐电感器”,比較合理。

正如第五帖的電路圖,初級線圈不調諧,線路簡單,但是可以在整個頻率範圍得到比較均勻的增益。

Another alternative is to connect the antenna-ground system to a low value unturned inductance that is coupled to the tank.
另一种选择是将天线-接地系统连接到与谐振回路耦合的低數值不调谐电感器。

网友:
主题

回帖
30000万
积分

功勋会员

积分300008031

咋这么多分啊!

楼主:
开始的时候,为了回避啰嗦,按照矿石机常用电路译作“固定电感”,包含了“不调谐”的意思。
经过老师们的指点,再从全文看 untuned 应该是指不参与调谐的线圈。
按照“不调谐的、未调谐的”的翻译,用国内习惯的说法,译作"将天线接在一个与调谐回路耦合的线圈上“,应该调不出啥毛病来。

网友:
老外笔误,多了一个字母,让大家琢磨了半天!

网友:
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对文献中的用词感到困扰,可以根据上下文来理解

根据上下文来看,我认为这里是笔误,应该是untuned
Another alternative is to connect the antenna-ground system to a low value untuned inductance that is coupled to the tank.

这句话的意思是“另一个方法是,把天地线连接到和LC回路耦合的低值untuned电感上”,这里的tank意思是LC谐振回路

因为tuned的意思是“调谐”,就是使回路谐振到某个频率,所以这里的untuned意思是“非调谐”的,也就是单独的线圈,不构成LC回路,这就是我们在接收端常用的外接天线电感耦合输入方式,因为这个耦合线圈圈数很少,所以原文用了low value,然后把天线和地线接在这个小线圈的两端,这里的untuned inductance,是相对于tank而言的,所以加了个形容词untuned,这样一切就能解释的通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下次有问题再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