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款可以独立工作的FM接收模块

楼主(2024-07-05):
最近要开发一个数据传输电路,要求写入固定72M左右的一个接收频率。
找到了RDA5807M模块和RDA5807FP芯片,看RDA5807M需要配合MCU控制,比较麻烦增加成本。
而RDA5807FP有外接按键独立工作的电路案例,想知道RDA5807FP是否可以编程写入固定的接收频。(一上电就工作在指定频率接收)
如果这个芯片不适合,还有哪款芯片能够实现?
多谢各位专家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
因涉及数据传输又不能用MCU,又要频率稳定,分立电路就不合适了,只能找厂家OTP芯片,量大很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涉及数据传输又不能用MCU,又要频率稳定,分立电路就不合适了,只能找厂家OTP芯片,量大很便宜的。

量不大,所以想找个商品模块

网友:
KT系列 KT0936 通过改变阻值调频的 还有BK SI系列………

网友:
找个报废的村村响接收机,改下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
这样的不可以?具体没有用过:能够工作在72M的少见。

FM调频立体声数字收音机电路板无线音频模块村村通校园广播接收器

O1CN012GL8G1tXnbih0O0_!!3301708998 (1).jpg

接收频率调整范围:

  关闭校园广播87.0MHz-108.0MHz,开启校园广播76.0MHz-108.0MHz

网友:
这一款范围60M~108M

网友:
定频数据接收模块,315mhZ,433mhz的就很多,很常见,超外差的,超再生的都有
72mhz好像没有。

网友:
如果采用模拟方案,看看是否能找到频率合适的有源晶振,能找到频率合适的有源晶振,用晶振输出代替LC振荡,使用CD2003方案。

网友:
早期的fpv等航模遥控多用72M,目前马家应该还能买到72M接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