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生产厂家SOT-23封装TL431管脚存在两种不同排列如何确定?

楼主(2024-07-05):
设计产品,必须查所选厂家的数据手册。例如同一生产厂家SOT-23封装TL431管脚存在两种不同排列,只有从产品数据手册的订货信息中,才能确定其管脚的排列。TL431-AE3-R管脚排列是:1脚K,2脚R,3脚A;TL431NS-AE3-R管脚排列是:1脚R,2脚K,3脚A。

楼主:
可以将两个封装都布置在电路板上,它们的关系是并联的关系。

楼主:
一些从网上拷贝的电路,容易出现用错的情况,建议设计产品,必须查所选厂家的数据手册。

网友:
确实有这种情况,设计和采购时需要特别注意

网友A:
前两年确实遇到楼主说的问题,后来干脆不用贴片的了,一律用直插43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两年确实遇到楼主说的问题,后来干脆不用贴片的了,一律用直插431;

从生产和设计采用贴片较容易,采用插件较难;设计你需测量插件尺寸,考虑它与周围器件的间距,生产需要人工参与;贴片设计软件自动提醒你与周围器件的间距是否合理,贴片便于自动化生产。建议你使用贴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