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子管收音机琴键开关修理经验

楼主(2024-07-05):
求助电子管收音机琴键开关修理经验,希望前辈大师分享!

网友:
很多年的开关表面氧化严重,新的买不到了
处理办法是拆开,用洗板水清洗,用漆料也可以代替,实在不行用细砂纸打磨(不建议),

网友:
别拆,

浸没在稀机油,或者汽油里,活动活动即可!

网友:
不得不拆时只好拆,比如我这个不拆不可能修复。我是用酒精清洗的,触点部分一定要擦干净,可以用粗糙的纸代替砂纸打磨,其余部分不必擦的很亮,变形部分细心修整,金属件相互有摩擦的地方用牙签上一点点黄油(可不是触点哟)。总之,要十分耐心,并且,真不能保证一定修好,胶木已经变得很脆,受力大一点就断裂。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分享!特别是lvgang1962老师给出了维修图片受益匪浅。学习了,但是更胆怯不敢拆了。

网友A:
有一种进口的膏状的电器去除氧化层的产品,我记得十年前是四十元一管(黑花的外皮,跟牙膏袋似的),我买过,好用 。分解、涂抹。过一段时间,擦干净,触点光亮如新。什么名字我不记得了,不妨去马云屋里搜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种进口的膏状的电器去除氧化层的产品,我记得十年前是四十元一管(黑花的外皮,跟牙膏袋似的),我买过 ...

我是不敢拆,上面都是线径很细的震荡线圈,一不小心就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