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这东西,一分钱一分货,诚不欺我

楼主(2024-07-05):
之前买了好几款热风枪,试用之后都不理想,不是风压小,就是升温慢,有些调到最高温度最大风,连无铅板上的芯片都吹不下来

一咬牙斥资600买了快克957D,一切问题迎刃而解,所以风枪这东西一定要买口碑好的大品牌,焊了两块0.4mm间距的QFN和DFN,效果拔群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风枪主要是考虑能拆能焊,使用上更灵活,加热台焊方便,拆就不方便了

你说反了吧?拆比焊方便,拆零件把板子放PTC上,锡化了直接用镊子夹元件下来,多方便。焊零件还要加焊油上锡,再加零件,对好后还不能移动等它冷。不麻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拆这个1225Y,用风枪还是吸锡枪合适

肯定是吸锡啊,带孔的散热非常快,热风枪很难吹,即便吹化了,板子也容易过热

tek2465吗?这东西我换过好几个了,都是用吸锡拆下来的

网友B:
无铅焊锡的电路板拆焊元器件不能指望所谓高性能热风焊台能提高更高温度,这样下去铜箔线路会在高温下脱离造成整个电路板玩完。

网友:
我的安泰信850用10多年了,一直很好用,反倒是后买的安泰信8250旋风枪没用多久就坏了

网友:
手巧不如家什妙

网友C:
这点我深有体会,多年前的一个杂牌热风枪,最大功率焊不动小贴片芯片。
现在换大功率热风枪,大面积铜箔的mos管也能轻轻松松搞定。

网友:
一直想买台风枪!

网友:
工具一定要买好点的,否则干活不利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点我深有体会,多年前的一个杂牌热风枪,最大功率焊不动小贴片芯片。
现在换大功率热风枪,大面积铜箔的 ...

我买的便宜国产风枪(谊华8786)倒还可以,用了8年了。
从来都是300度最小风量拆焊,风大了元件要被吹跑。就是出风口氧化比较严重。
它的烙铁部分没用多久就坏了,我也懒得去修,一直就只用它的风枪。

网友:
国内快克真的不错,就是有点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铅焊锡的电路板拆焊元器件不能指望所谓高性能热风焊台能提高更高温度,这样下去铜箔线路会在高温下脱离造 ...

这个要看使用技巧了,拆或焊芯片,要点在于均匀加热避免局部过热,具体怎么避免这个就各有各的招了,电路板能够短时间承受400度左右的高温,如果温度降低到300,则能够长时间承受,所以怎么保持芯片周围温度均匀并且基本恒定,这个就需要练习了,说是说不清楚的

我的看法是如果焊接或拆除一个带塑料结构的接插件时,能够使接插件塑料部分不受损伤,那么拆焊功夫就合格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要看使用技巧了,拆或焊芯片,要点在于均匀加热避免局部过热,具体怎么避免这个就各有各的招了, ...

真正维修工可不是你这种玩法法,对于无铅焊电路板,很普通热风拆焊台也照样能完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正维修工可不是你这种玩法法,对于无铅焊电路板,很普通热风拆焊台也照样能完活。

这种事,就是手熟而已,不否认有手巧的人能不依赖工具,所谓飞花摘叶皆可伤人,豆腐也能做出肉滋味,但这并不能成为否定优良工具的理由,咱就是个普通爱好者,又不是天天干修理的,更不可能为了偶尔焊个电路板去花时间花精力练习焊接技术,好的工具能事半功倍,何乐不为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要看使用技巧了,拆或焊芯片,要点在于均匀加热避免局部过热,具体怎么避免这个就各有各的招了, ...

我用风枪拆焊耐高温的带点塑料的元件(像USB母座这种)没问题
但那种普通的ABS件真是没招,每次拆排针都很费劲,有啥绝招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风枪拆焊耐高温的带点塑料的元件(像USB母座这种)没问题
但那种普通的ABS件真是没招,每次拆排针都很 ...

你说的是引脚贴片的排针吗?如果引脚在塑料件两边,手工拆确实优点困难,因为风枪只能顾得了一头,难以做到两边都均匀加热而不伤塑料,唯一的办法是从电路板另一边缓慢加热

如果是插件的排针,就没办法了,怎么拆都会坏,用吸锡器拆也会因为引脚过热烫坏塑料

网友E:
现在已经不流行这么焊了
恒温加热台,板子放上面一烤,完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已经不流行这么焊了
恒温加热台,板子放上面一烤,完事

用风枪主要是考虑能拆能焊,使用上更灵活,加热台焊方便,拆就不方便了

网友:
国货来说,快克热风枪质量最好。当然也不是越贵的的工具越好,记得当年亲眼目睹一位维修工,一把手持不可调温热风枪、一个镊子就把一个32脚集成拆了。

网友:
自己用还是得买好一点的,用一辈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现在已经不流行这么焊了
恒温加热台,板子放上面一烤,完事

PTC一烤,整个板子都在冒烟,总感觉要着火了
虽然温度比烙铁还低得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PTC一烤,整个板子都在冒烟,总感觉要着火了
虽然温度比烙铁还低得多

没这么严重吧,不控温,直接全功率的PTC?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这么严重吧,不控温,直接全功率的PTC?

230度的PTC,我实测最高不到250度。
除非想低于这个温度使用,否则也用不着我再控制它了

网友:
低端的工具要不得,中端的是性价比最好的。

网友:
买了一个快克2008,500块钱,还是会不大用得来,要么烤焦,要么吹不化。。。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现在已经不流行这么焊了
恒温加热台,板子放上面一烤,完事

双面板也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双面板也能用吗?

可以,试过,但是没冷之前不要动

网友G:
确实是的。我也买了个快克的,400多元

网友:
拆塑料连接器件(软排线为主),必须是温度非常准、出风口够大、动作麻利才能避免变形。

网友:
我一般在PCB底部加一个铝板做预热,比如调到50-80度。

网友:
俺多年前买的快克 861DW,用下来还是挺满意的。

网友:
热风枪吹带塑料件的板子,塑料件应该做保护处理!也就是将塑料件用耐热纸胶带全部封闭。如果,还嫌不放心,可以再外贴一层铝膜即可。

网友:
磨刀不误砍柴工

网友A:
新手拆这个1225Y,用风枪还是吸锡枪合适

网友:
好工具,事半功倍。

网友:
引用 楼主:
肯定是吸锡啊,带孔的散热非常快,热风枪很难吹,即便吹化了,板子也容易过热

tek2465吗?这东西我 ...

谢谢前辈指点

网友H:
请问:热风枪吹节能灯的发光二极管,管子会不会烧坏?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热风枪吹节能灯的发光二极管,管子会不会烧坏?

可以,只是节能灯用的都是铝基板,散热非常快,所以要对着电路板反面的位置不断的吹,避免把灯吹坏了

网友:
焊得非常漂亮啊

网友:
出类拔萃!

网友:
出类拔萃,效果惊人!

网友:
不搞工业板子,几十元的风枪随便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E:
现在已经不流行这么焊了
恒温加热台,板子放上面一烤,完事

元件的说明书都是xxx°C 多少秒这样的吧,恒温台局限很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元件的说明书都是xxx°C 多少秒这样的吧,恒温台局限很大啊

低温锡150-160度足够焊接

网友J:
引用 网友G:
确实是的。我也买了个快克的,400多元

快克哪个型号?

网友:
楼主的好装备!

网友:
我买早期HAKKO的产品,不带数显!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引脚贴片的排针吗?如果引脚在塑料件两边,手工拆确实优点困难,因为风枪只能顾得了一头,难以 ...

引脚贴片的排针需要使用3M公司的耐高温胶带进行保护,拆器件时,将不需要拆的器件使用3M公司的耐高温胶带进行保护,特别是拆管脚多的芯片,不保护可能吹跑周围的阻容器件!

网友G:
引用 网友J:
快克哪个型号?

QUICK990AD官方标配

网友:
引用 网友G:
QUICK990AD官方标配

同,406买的,当时为了修显存,还买了ptc预热板,也不懂有没买错,这个气泵型和风扇型怎么区分应用场景。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问:热风枪吹节能灯的发光二极管,管子会不会烧坏?

led板用ptc更省钱,几块钱包邮。

网友:
       深有感触,自从入手了西班牙原产的JBC 245焊台,工作台上的其他烙铁焊台,吃灰冷落,没有被宠幸过一次。。。抬手拿起烙铁,直接开干,回温极快,中小焊点,没有对付不了的。

网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千古真理

网友K(2024-09-18):
很少用到风枪,前几天刚找了个MP3屏想换到另一个坏了屏的MP3上,拆坏屏时用的烙铁屏的排线掉了几概,就改用风枪拆好的那个屏,结果怎么吹都掉不下来象粘在上面了一样,摄子摄着也动不了,涂了好多焊油也没用,应该不是温度不够,最后终于拆下脚还是坏了很多报废了,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K:
很少用到风枪,前几天刚找了个MP3屏想换到另一个坏了屏的MP3上,拆坏屏时用的烙铁屏的排线掉了几概,就改用 ...

这种扁平焊接的软PCB排线不要用风枪吹,因为软PCB的材质导热不好,所以不容易吹下,找一个很薄的金属片,插入缝隙,然后用烙铁逐个加热焊点(焊点一般在软PCB下面,直接用烙铁对着软PCB烫就行了,这种材质很难烫坏),锡化了后把金属片插入,一会儿就拆掉了,也不会损坏

网友K:
引用 楼主:
这种扁平焊接的软PCB排线不要用风枪吹,因为软PCB的材质导热不好,所以不容易吹下,找一个很薄的金属片 ...

听起来方法不错,还是坛里有高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K:
听起来方法不错,还是坛里有高手,谢谢

金属片必须是很光滑的那种,比如不锈钢薄片,否则很容易划伤,如果没有,可以用铜箔或铝箔胶带对折(胶面冲内)压紧,我一般是用铜箔胶带。

网友:
引用 楼主:
金属片必须是很光滑的那种,比如不锈钢薄片,否则很容易划伤,如果没有,可以用铜箔或铝箔胶带对折(胶 ...

我还想用刮胡刀那种最薄的软刀片用胶布包上一边应该可以,铜箔我也有之前买了一些,这个应该比铜箔更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