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武KENWOOD功放A68(A58)的保护关机。

楼主(2024-07-05):
建武功放A68的保护关机。

这款组合音响的功放,容易出现保护关机。某鱼上有很多保护关机的机器。

现象:按开机键,机器开机,几秒钟后保护关机,机器上只亮2个发光管。按其他所有按键都无效。

这个机器如果保护电路工作了一次,电脑就记忆了,再开机会一直保护。

保护电路监测的是分立的主功放电路,

Q19,20是过载保护检测。Q28(负电压),29(正电压)是功放中点电压异常保护检测。Q27是保护控制管,集电极输出保护控制电压(D24限制保护电压不超过5V,) ,送CPU,CPU会关喇叭保护继电器。关显示。。。。。。

楼主:
机器保护了,可以进测试模式,解除保护。按住PRESENCE OFF 按键,插电源线

2-1. Setting method

e With the PRESENCE OFF key pressed, connect the

AC power plug.

2-2. Resetting method

© Disconnect the AC power plug, and the TEST MODE

is reset and the system is initialized.

机器修复后要进行初始化操作:按住电源键,插电源线

Initial setting

1-1. Setting method

® With the POWER key pressed, connect the AC

power plug.

e When the AC power plug is connected or discon
nected
in the TEST mode by operating the keys of

the main unit or by serial communication.

楼主:
Q27,UN4112,容易损坏。

接修朋友的一台A68,机器功放部分无故障,查到是Q27本身漏电,集电极电压1-2V不断变化,所以不定时触发保护。
找2个22K电阻和1个PNP管(注意管子耐压,工作电压40V),按图接法,代入电路成功修复机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Q27,UN4112,容易损坏。

原理分析清楚,高手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分析清楚,高手维修

当年万元级的组合音响KENWOOD 969(收音头,激光碟机,卡座,功放,音箱,低音炮),现在没有人玩了,收音头50元,功放150元,组合一下是一套非常不错的钟控收音机---------------数显,锁相环---------------比单买一个收音机好玩。。。。。。。。。。。。。。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
师父的技术杠杠滴,关键是理论基础扎实还热心助人,曾帮我修好两台爱华K550功放故障保护导致不开机的功放电源板,一直心存感激。

网友:
美人鱼师傅水平高,乐于分享成功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B(2024-11-09):
::这这个机器如果保护电路工作了一次,电脑就记忆了,再开机会一直保护个机器如果保护电路工作了一次,电脑就记忆了,再开机会一直保护::    拔插头,就消除记忆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这个机器如果保护电路工作了一次,电脑就记忆了,再开机会一直保护个机器如果保护电路工作了一次,电脑 ...

拔插头,不会消除记忆。

网友:
引用 楼主:
拔插头,不会消除记忆。

感谢

网友C(2025-01-15):
A68被我拆了立板,装上去之后,现在烧底板R61,R63电阻,烧F3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C:
A68被我拆了立板,装上去之后,现在烧底板R61,R63电阻,烧F3保险

拆立板,和烧功放,没有直接联系吧   !功放部分,都在底板上,电路包括Q7---Q24等三极管。拆了立板我测试过机器,没有坏呀!

那功放部分出问题了,R61,R63为末级功率管发射极电阻。2个大功率管可能已经烧了。

功放修复后,检查一下面板上的超级电容,大概率已经坏了。

网友(2025-03-01):
重新换了一台A68功放,进入环绕模式,主音箱和环绕音箱声音有,但像盖了被子一样,声音变小,声音闷,进入中置模式主音箱声音也是变小,闷。是不是需要别的设置,还是哪里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