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机铜套怎么取下来?准备做小台钻。

楼主(2024-07-05):
如题,用火烧吗?

网友:
这不难 下边垫铁块,转圈敲,套就会变大。

网友:
在工厂待过十多年,这种铜套与电机轴是紧配合(过盈配合),装配工艺是先把铜套在高温的油里面加热,根据热胀冷缩的原理在高温下铜套孔会变大,然后趁热把铜套压进轴。如果现在想拆很难,除非暴力破坏。

网友A:
看不到哦,拿去用火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到哦,拿去用火烧了?

用手机发图不成功,过会用电脑发图,大家等一会。

楼主:
引用 楼主:
用手机发图不成功,过会用电脑发图,大家等一会。

就是这个铜套,怎么去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铜套,怎么去掉?

蜗杆,不好拿下来,重新买个同样电机就几十元钱

网友:
没有机器很难取下来,这种头子都是用压力机硬压进去的,要取的话只能用机器硬拔下来

网友:
用拉马
迷你四驱车电机都有专业工具
跟何况你这么大电机

网友:
切了切了切了

网友:
磨掉或者切掉最好,千万不要敲击或者硬拔。

网友:
简单粗暴后推轴钳住尾轴,一字螺丝用刀力撬前轴,好多都这样拆,不过拆下会有点损伤,用细砂磨磨即可。

网友:
烤一烤,看能不能用钳子轻轻捏下来

网友:
请消防队切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