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101D管可以作为2A3或者300B的推动管吗

楼主(2024-07-05):
看101D管的说明 有一定的屏耗 有零点几瓦的功率  我是想 用它做2A3/300B的推动级 做个纯后级 玩玩 有烧友实验过吗  101D前面的电压放大级如果有20倍  或者说假如101被输入20V的P-P 会不会出现削波之类的 ?

网友A:
最好的办法是找到101D的特性曲线,找到合适的负载线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
推不动,101的μ值太低。
推2A3至少得1:3升压牛,推300B至少1:5。
这么大变比的推动牛,频响严重恶化。几乎就没什么意义了。

楼主:
谢谢您 海河老师  我知道了 本来用4P1S当推动管 感觉还可以 我主要是看上了101D的颜值 这样的话就拉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的办法是找到101D的特性曲线,找到合适的负载线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
      下载保存了,谢海版。

网友B:
为什么不能做推动管?推动管的职责不是要输出合适的驱动电压?跟U值有什么关系?

要说U小,那么2A3,300B都不能当推动管了?事实上300B推211,推845的机器多的是。

网友:
我们来看看101D的推荐工作点,显然这个是功率输出的:

网友B:
看第一个,屏压190V,负载阻抗12K,输出0.25瓦,二次谐波失真-26dB就是5%,三次谐波失真-37dB就是1%多一点。
栅负压是-20V,电流是6.4mA,此时放大倍数是6.1倍,管内阻是6.2K,跨导是0.99。

计算一下此时的最大输出电压,SQR(0.25×12000)=54.78V,这个是有效值,×2.828=155Vpp。基本推2A3和300B都问题不大了。

网友:
实际上,国产101D,我记得试验过,屏耗10瓦都没红,WE的没有,有了也不舍得去试。

屏压高一点,电流大一点,负载电阻再大一点,输出+-90Vpp完全没有问题,低失真的也不难。

-20V栅压,前面级只要输出+-20V就可以推满101D了,似乎也没有啥难度。

网友C:
加果你那屏压190V,负载12K,屏流8.7ma,降压约100V,恐你要把电源改成300V才行。你忘了电阻负载是会降压的吧。

网友:
2A3只要+-60V驱动,一般工作电压是300V,300B在+-90V的条件是屏压要到430V以上。

再不行,就电感负载,内阻6K的管子,负载电感也很简单。

U随,回旋器电路,也不复杂。

网友:
此言虚已。你那的负载是12K,用电感怎算?如果用400Hz,你那电感要5H,不难。只是,到了30Hz,要63H,到15,000Hz,要0.12H,那个作準?

网友:
要是推845和FD71三接,我一直主张驱动级用负载电感。+-200V没难度。

负载电感就是没有次级的输出牛,从这个角度看,就简单了。

网友:
有牛反之简单,粗算一下即可知,初级要50~100H即可(对1:3变压点),只是这牛不易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第一个,屏压190V,负载阻抗12K,输出0.25瓦,二次谐波失真-26dB就是5%,三次谐波失真-37dB就是1%多一点 ...

谢谢老曹老师 如果101不会在输入20VPP下出现削波 还是值得一试的  这样子的话 还是手痒痒 凑凑料搭起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果你那屏压190V,负载12K,屏流8.7ma,降压约100V,恐你要把电源改成300V才行。你忘了电阻负载是会降压的 ...

推动级要的300V不行给它个单独绕组算了 功率级时功率级的绕组 推动级时推动级的绕组

网友B:
实际上大多数管子,负载加大,失真更小。

网友D:
101D在180V屏压,10mA左右屏流下能够提供推动300B/2A3的输出摆幅,输入大约需要30Vpp,负载线是按屏极电感画的,为20KΩ阻抗,注意屏极电感的电感量需要做到很高才能满足低频有较为理想的响应

个人感觉用屏耗和屏流参数更高的205D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能做推动管?推动管的职责不是要输出合适的驱动电压?跟U值有什么关系?

要说U小,那么2A3,300 ...

      海版的意思是101D一级推不动2A3,300B。非要一级推就要用升压牛。只做推动级当然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上大多数管子,负载加大,失真更小。

好的 老曹老师  我还是搭起来实验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1D在180V屏压,10mA左右屏流下能够提供推动300B/2A3的输出摆幅,输入大约需要30Vpp,负载线是按屏极电 ...

205D我刚看了一眼 也可以 这个管 价格比101贵点 不知道是否全面停产  还是有厂还在做

网友D:
引用 楼主:
205D我刚看了一眼 也可以 这个管 价格比101贵点 不知道是否全面停产  还是有厂还在做

前两年有朋友找我扫描了一对贵族之声的205D,我看了一下现在能买到的有贵族之声和全真的,全真是只剩库存了,不知道贵族之声的205D是否还在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两年有朋友找我扫描了一对贵族之声的205D,我看了一下现在能买到的有贵族之声和全真的,全真是只剩库存 ...

刚刚淘宝搜了一下 贵族的1900一个  全真1000一个 价格有点不太友好了 绝大多数都时贵族的 还是先试101吧  101才不到三百一个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刚刚淘宝搜了一下 贵族的1900一个  全真1000一个 价格有点不太友好了 绝大多数都时贵族的 还是先试101吧  ...

全真已经停产了,而且205D这管子用的机器很少

另外我觉得可以考虑的直热管还有801A和4P1S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全真已经停产了,而且205D这管子用的机器很少

另外我觉得可以考虑的直热管还有801A和4P1S

4P1S我做了还可以 颜值低点 还有那个小八角管座十分蛋疼 801还没

网友D:
引用 楼主:
4P1S我做了还可以 颜值低点 还有那个小八角管座十分蛋疼 801还没

针八脚确实比较头疼,新的国产座子根本没法用,只能用旧货,还好4P1S便宜而且相对结实,C3m和C3g千万不能用国产座子

801A的内阻和μ都比较适中,并且是钍钨管,也值得尝试,不过801A的在产管简直是天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针八脚确实比较头疼,新的国产座子根本没法用,只能用旧货,还好4P1S便宜而且相对结实,C3m和C3g千万不 ...

我前面用国产座子搞坏一对c3m。。。

楼主:
引用 网友D:
针八脚确实比较头疼,新的国产座子根本没法用,只能用旧货,还好4P1S便宜而且相对结实,C3m和C3g千万不 ...

把管座中间的卡销用尖嘴钳弄掉 插拔好很多 不过也还是很紧  看了下801确实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前面用国产座子搞坏一对c3m。。。

卡销一定要弄掉 别劲的呢 插上去都拔不下来 插也巨难插

网友D:
引用 楼主:
把管座中间的卡销用尖嘴钳弄掉 插拔好很多 不过也还是很紧  看了下801确实很贵

弄掉中间定位销的时候可能直接抽气嘴就一起断了,C3m和C3g倒是好拆,但是拆完插拔时候引脚顺序也没有参考了。针八脚这个锁定结构想做好不容易,现代的那个普通陶瓷座子和EIZZ的特氟龙座子这方面做的都不行,陶瓷座子的锁定结构做得很紧,而且用的金属片没有弹性,EIZZ是干脆就没做锁定结构,纯靠管脚固定

801A在产好像只有Elrog一家,这家只做顶级定价的钍钨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弄掉中间定位销的时候可能直接抽气嘴就一起断了,C3m和C3g倒是好拆,但是拆完插拔时候引脚顺序也没有参 ...

不是  是弄掉管座上的那个卡扣  不是弄管子  管座上的那个卡扣用尖嘴钳夹住一个角 使劲一转就下来了

网友F:
总101 -4p1s-2 a3,或则300b比单纯用4p1s推好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总101 -4p1s-2 a3,或则300b比单纯用4p1s推好声

就是做纯后级么 不要电压放大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