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自己绕的变压器一般空载无功功率多少啊?

楼主(2024-07-05):
(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一下电流占不到初级电流20%就行

要求这么低?变压器是50W,占比3.2/50=6.4%

网友:
你这个挺低的。很不错。

网友:
要看你变压器多大,一百瓦和一千瓦怎么会一样

网友A:
测量一下电流占不到初级电流20%就行

网友:
这个测试显示的主要是变压器的空载损耗,含铁芯的涡流铁损和初级绕组直流电阻在励磁电流下的功率损耗,这样的功率显示插座测量不了无功功率。

网友:
满载多少VA的?

网友:
空载要看变压器的功率,初级线圈细了绕的又多,空载电流会小很多,可是这样一来,满负荷的时候又有问题了,

网友B:
EI空载占的比例会大些,环型小得多。

EI66叠厚35毫米,铁芯重0.77KG,材质H18,空载8.4毫安,初级56欧姆,有功低于1W,理论值34VA。
环牛0.5KG铁芯,材质未知,空载2.7毫安,初级电阻21.2欧姆,有功测不出来,理论值50VA。

网友C:
你这个意义不大,20-40毫安比较好哟

楼主:
引用 网友B:
EI空载占的比例会大些,环型小得多。

EI66叠厚35毫米,铁芯重0.77KG,材质H18,空载8.4毫安,初级56欧姆 ...

我的是EI86,厚度35毫米,空载电流是3.2/220=14.5毫安,功率50VA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意义不大,20-40毫安比较好哟

空载电流是3.2/220=14.5毫安

网友:
用这个专业电力测试仪

网友:
引用 楼主:
空载电流是3.2/220=14.5毫安

空载电流是变压器不带载时的静态电流,静态损耗是变压器满功率的百分之五~八较为稳妥,以前的老电牛因为材料等原因达到百分之十五~二十所以工作时发热厉害。

网友:
看铁心  同规格钢片下 E的最大 C次之 然后环  之后R  最小O型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求这么低?变压器是50W,占比3.2/50=6.4%

低于7%,不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EI86,厚度35毫米,空载电流是3.2/220=14.5毫安,功率50VA

EI86叠厚35毫米得有75VA水平吧。空载大小得看铁芯质量和用途。

同样的匝数,铁芯好的空载会很小,铁芯质量差的空载都会很热,比如A3钢做的铁牛,空载烫手带载能煎鸡蛋,早期国产货很常见,很多混片。像H18这种普通铁芯,空载基本不会热,就算匝数绕的少,至多空载电流大很多,有功(发热)还是没多大,还是不热,因为功率因数低。

同样的铁芯,想低噪音低发热,匝数就得多点,磁密低点,例如H14,H18做有源音箱里的电源变压器,一般磁密取值1.1T以内,如果做工业牛就可以取到1.3T-1.4T,如果点焊机可以1.5T以上。

EI86叠厚35,我绕过2个,空载8-9毫安,初级25欧姆的水平,次级串联一个降压一个升压,带100W灯泡有点温度,但不至于烫手。

网友D:
电力变压器国标要求:空载电流是满载电流的百分七及以下为合格!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力变压器国标要求:空载电流是满载电流的百分七及以下为合格!

哪里有那么大

网友:
找份国产电力变压的资料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EI空载占的比例会大些,环型小得多。

EI66叠厚35毫米,铁芯重0.77KG,材质H18,空载8.4毫安,初级56欧姆 ...

你的环变初级电阻21欧,空载又那么小有功应在70W。

网友:
使用的不是功率仪,测量值不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的环变初级电阻21欧,空载又那么小有功应在70W。

这玩意绕过很多,空载大小和材质有关,和形状也有关。EI漏磁大,损耗大,耐压能力强,但过载能力差。

EI66叠厚35,插同一个线包,56欧,230V。
材质不详,片厚0.23,空载4.4毫安。
H14,片厚0.35,空载7.7毫安。
H18,片厚0.35,空载8.4毫安。
宝钢B35A270A,空载9.0毫安。
以上空载都不热,H18那个电压加到330V,空载电流很大,记不得多少了,但有功不大,通电一晚大约40度的样子。

环型的损耗低很多,但不能超压太多,330V肯定扛不住,铁芯早饱和了,230V下损耗很小。
除了那个21.2欧空载2.7毫安的,后来又弄了个19欧,空载2.66毫安的,装音箱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求这么低?变压器是50W,占比3.2/50=6.4%

功率越大的静态电流就越小,不持续升温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