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找不出原因所在了

楼主(2024-07-05):
一部三管晶体管收音机,整机电阻高达1万多欧姆,确保开关连通的情况下,测量输出输入变压器绕组也没有断线的地方,,,,,,也没发现有断线的地方,请问问题有可能出现在哪里?

网友:
测整机电阻无意义,因晶体管是非线性元件,阻抗随万用表电池电压变化,正确的方法是测各管集电极电流。

网友:
我查故障的思路是,接上电源,从后往前测各级供电电压是否正常,然后从后往前反推,先查功放,用104电容将未级输出通过正反馈输入到功放输入级,听扬声器是否有音频叫声,如有,则功放基本正常,如无再查元件或线路是否断路,损坏,其他各级依次类推

网友:
你起码要检查那4个塑料壳电解是否良好,估计都要换了。

网友:
收音机是感性负载设备,是不是应该测电感?电感乘以角频率wL

网友:
挨个点打电位

网友:
你这个情况就是开路模式,应该查一下印制板的印制线,是否存在断裂?特别是,电源供电线回路!

网友:
这个就是实际情况的复杂的一面,问题在哪里谁也不知道,需要你根据电路一步步查找找出问题并解决掉。所谓学习就是学这个分析方法!无线电的魅力就在于此

网友:
测量有盲点。。

网友:
历史悠久的超外差三管机,末级功放有问题的可能最大。
三管机的电路板零件排列空间很大,先排除各管脚锈蚀断开的可能、再从电路板正面测量有关数据。。
确保开关连通的情况下,用万用表测量各三极管的集电极、基极、发射极电压,判断供电回路是否正常?静态电流是否正常?
在静态电流正常的前提下,检查信号流通的旁路电容、耦合电容是否失效?三管机至少有3个旁路电容(基极线圈冷端接地),一个耦合电容(音量电位器中心接点)。
在开机有电流声的前提下,测BG1发射极电压,临时短路双连本振连,若发射极电压略下降为正常,发射极电压不变为本振故障。
先检查上述各点,本振故障另回帖。

、、

楼主:
一个测量10000多Ω,表笔对调一下是100多Ω

网友A:
测电阻不能反映故障情况,测电流、电压才能帮助查找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电阻不能反映故障情况,测电流、电压才能帮助查找故障。

电流2.5ma,,,,,,,,,,

网友B:
首先先拍个全加幅照片送上来,找找电路图。大家根据这个图告诉你怎样查。

网友C:
楼主朋友如果发个电路图,或者实物照,说明在哪里进行的测量,坛友们可以更好地进行分析和断定故障所在。

网友:
10K多不算問題,換小一檔測可能就只有一兩K歐姆了,換大一檔測就可能變成了幾十到一百多K歐姆,這都是正常的。

网友D:
先简后难,你断电用Rx10当碰触输出变压器次级,喇叭有卡拉声正常,再碰触初级,也应该有声音。再就是通电后电位器放中间音量拿金属镊子碰触低放管基极,正常应该有交流声.......先做到这几步再说

网友E:
没有电路图当然不好分析,但是最基本的方法也是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接上电源开机后,逐级、逐点测量电压,从末级晶体管的集电极开始向前检查,很快就能判断出问题在哪里了。
测电流比较麻烦,因为要断开线路串接电流表,而测电压就比较简单。

网友F:
        楼主提供的线索很少,又没有实物图,判断故障基本靠猜,接着猜。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提供的线索很少,又没有实物图,判断故障基本靠猜,接着猜。

19楼已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电路图当然不好分析,但是最基本的方法也是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接上电源开机后,逐级、逐点测量电压,从 ...

19楼已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朋友如果发个电路图,或者实物照,说明在哪里进行的测量,坛友们可以更好地进行分析和断定故障所在。

19楼已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先拍个全加幅照片送上来,找找电路图。大家根据这个图告诉你怎样查。

19楼已上图

网友F:
        上图很好先加分鼓励一下,后盖的图很关键,可能有厂名型号等信息,应该上个图,你这个应该是厂机商品机,东方红不知是不是品牌,看看后盖确定一下,然后看看论坛谁有电原理图,最好能有印版图,先找到电源的正负极接线端,再找到喇叭接线端就是输出变压器的次级端,接下来按照图纸,开机看看有否广播声,如果没有听听喇叭有否噪声,有了电原理图,再按故障现象测量三个管子的三个极的电压,确定一下故障范围,修理收音机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需要静下心来认真读读的书学习学习。

网友:
        这是个老机三管超外差机,比较少见,不错的机,别乱动特别是中周和震荡线圈先别急着乱拧,那四个黄色塑封的电解也先别急着更换,确定有故障后可以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图很好先加分鼓励一下,后盖的图很关键,可能有厂名型号等信息,应该上个图,你这个应该是厂机商 ...

无厂名,,,,,,,,,,,,,,,,,,,,,,,,,

网友F:
引用 楼主:
无厂名,,,,,,,,,,,,,,,,,,,,,,,,,

        没有厂名是不是厂机暂时不能确定了,就看能否查到电路图和印版图了。

网友G:
查半天我的资料,三管机不多,但没有这种东方红,估计大同小异,只能看电路图1个本振线圈,2个中周,2个变压器,弄了两张三管机图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简后难,你断电用Rx10当碰触输出变压器次级,喇叭有卡拉声正常,再碰触初级,也应该有声音。再就是通电后 ...

这个是有的,现在是:

用信号发生器注入低频信号,音量基本正常,这个机器是电位器中间点连着耦合电容正极,耦合电容负极连着中周次级,但用信号发生器在此中周初级注入465khz中频信号,则音量很低

整机电流4ma

网友:
引用 网友G:
查半天我的资料,三管机不多,但没有这种东方红,估计大同小异,只能看电路图1个本振线圈,2个中周,2个变 ...

估计楼主的机子和这些机子大同小异,都是在晶体管比较贵的时候生产的,所以中放级是来复式,既放大中频,又放大音频。末级单管甲类,所以只用三个晶体管。楼主看明白了就可以逐级检查啦。

楼主:
现在一点声音也没有了

网友:
花几两银子请坛内老师给打理一下,绝对是一部好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有的,现在是:

用信号发生器注入低频信号,音量基本正常,这个机器是电位器中间点连着耦合电 ...

低放是滑动甲类吧?整机电流低了点。你这机器应该是属于软故障,有信号源就要逐级检查了,但注入交流信号前先要保证各级的直流工作点正常。老机器先测一下个个电解电容是否正常?还有旁路与耦合电容是否漏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流2.5ma,,,,,,,,,,

三只三极管的收音机就三个集电极电流,总共2.5mA肯定不对,逐级测电流没难度,哪级没电流就是哪级有问题。

网友:
严重怀疑音频输入或输出变压器断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有厂名是不是厂机暂时不能确定了,就看能否查到电路图和印版图了。

        没有后盖图没厂名,确实不好判断是否是商品机,从有印刷电路板焊接的情况还好,像是厂机,但没有厂名,看正面原件图又有些DIY的痕迹,不好判断,机壳像早期群益的机壳,如果有基础是不难修的,没基础就麻烦点了,建议你通电后,把三个三极管的b,c,e的三个点的电压测量一下,报上来再交流,你能不能确定每个三极管的三个电极是关键,不要弄错了,锗管是正极接地,就是发射极e是地零电位,基极b和发射极c是负电位,知道了这三个晶体管的电压,大体可以判断主要故障部位,再细查。

网友:
        这个好lxl246坛友的这个说明书有厂名有标牌,跟楼主的三管超外差机是一样的,机壳大同小异,有说明书这可以确定是厂机了吧,有电原理图很好,没有印版图,好在不太复杂可以找到对应的元件。

网友:
        通过42#的电原理图看三个晶体管BG1变频管,BG2中放管,BG3功放管,三个管子的发射极都有电阻因此三个管子的发射极e都有电阻因此电源正极是零电位是地,因此每个管子的发射极不是地,都有负电压,这点要注意,是以电池负极为地,为零电位。

补充内容 (2024-7-8 14:08):
不好意思更正:是以电池正极为地,为零电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