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耦变压器,

楼主(2024-07-05):
在坛友发的晶体管收音机里面的截图。
想问问自耦变压器是不是就是一个线圈里面抽头。不必分初级次级分开绕线?

网友:
把普通隔离变压器的初次级串联起来就成了自耦变压器。

网友:
就是一个线圈里面抽头。

网友:
普通互耦变压器至少两个绕组,相互耦合。自耦变压器就一个绕组加抽头,自己跟自己嗨。电力可以用自耦变压器,收音机里也可以用自耦变压器。

网友:
红圈中的自耦变压器比普通的互藕变压器的效率高了一点点

网友:
谢谢以上五位。很久之前见过一个疑似自耦变压器,用户用它来供电电饭煲结果烧掉。

这样自耦变压器就没有隔离作用了。

网友:
自耦变压器的几个绕组是相通的,而且低压绕组是组成高压绕组的一部分。自耦变压器各绕组的电流并不相等,因此实际绕制变压器时各绕组线径通常不一样,这是为了降低变压器铜损。设计合理的自耦变压器不仅铜损比隔离变压器低,而且工作频率相同的情况下,自耦变压器可以使用更小的铁芯和更小体积的漆包线传输相同的功率,在没有隔离需求的情况下,变压器采用自耦形式是最佳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