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CN3是什么二极管?

楼主(2024-07-06):
2CN3是什么二极管?什么参数?可以作为快恢复二极管吗?

网友:
淘宝买吧,很多

网友:
好像是黑白电视升压管

网友:
属于快恢复二极管,可做高频整流用

网友:
可用于黑白电视机行阻尼管。

网友:
2CN3C   高频开关二极管
           【性能 参数】        硅 200V 1A Vf=1.3V Lfsm=30A Trr=4us
           【互换 兼容】 V6C,VC06C

网友:
2CN3      【二极管N型硅材料阻尼管】2CN3  硅二极管 V, 1A, f=100KHz,     电压参数200V—1000V

网友:
这就是快恢复二极管。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 我是打算用做开关电源的高压整流的.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