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玩意?

楼主(2024-07-06):
翻箱倒柜无意中发现的东西,不知是从哪拆下来的,望有见识的坛友告知。长宽各60mm,高66.5mm,重0.562Kg。

网友A:
可以用万用表检测一下。有可能内部是电抗线圈(多组)怕电磁辐射出去产生其他问题,所以套了外壳接地。以减少其他不良影响。

网友B:
外壳上没有文字吗?

网友:
好像经过二次封装了!

网友B:
怕干扰的三根引线的模块?有可能外壳接地设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万用表检测一下。有可能内部是电抗线圈(多组)怕电磁辐射出去产生其他问题,所以套了外壳接地。以减 ...

用万用表测过,类似于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壳上没有文字吗?

没有文字,不记得是从哪拆下来的,好多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怕干扰的三根引线的模块?有可能外壳接地设计了!

不知道,所以才在万能的坛求助。

网友:
有4个螺丝可以把PCB板拆下来,这样可以看看正面元件。

网友:
可能是变压器,也许是电源变压器也许是耦合变压器。根据封装可以判断使用它的设备大概是比较精密,怕电磁干扰。

网友C:
如果里面有金条,你必须砸开....

如果里面有宝贝,它必须重见天日...

如果里面一般般,把它砸开又何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里面有金条,你必须砸开....

如果里面有宝贝,它必须重见天日...

你说的很对,不就是花点力气锉四条边吗?说不定打开一看,里面藏着宝。
说干就干,看看里面有啥。

楼主:
用了半小时,锉开四条边拿出来了。既不是金,也不是银,也不是我想要的东西。

楼主:
估计是罐形铁氧体。

网友:
磁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