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元收了台不能用的戴尔台式电脑主机

楼主(2024-07-06):
在废旧回收店看到一台戴尔台式电脑主机,店主开价60元,还价40元50元店主都不卖,看到主机还算比较干净就买了下来。回家插电一试大失所望,根本就没法开机。采用代换法,现在基本上确定硬盘.内存条.开机键.电源这些没问题。估计不是主板就是CPU了。上闲鱼看了看,二手CPU倒不贵,几块钱就可以。主板比较贵要几十块。纠结中,这种主机的主板和CPU那个坏的可靠性比较大呢?

网友:
一般是主板。多年未见过坏CPU。

网友A:
先看主板电池是否没电了,然后清空 BIOS 试试

网友:
H81主板,试试便知,CPU不容易坏...

手头上,一般都备有G41、 H61、 H81、FM2、FM2主板

网友:
若是我,就先从便宜的开始折腾,买块cpu,才几元钱,不行话再买主板。

网友:
根据H81主板可以先上的I7 4XXX中等CPU买。确定是不是CPU坏,不是留下有用,再买H81主板。

网友:
上电开机没反应的话基本就是主板

网友B:
不用考虑是主板故障,当然CPU触点可以檫一檫试试,CPU本人维修电脑十几年未见坏过,但也不排除个例。

网友C:
橡皮擦把内存条擦一擦试试看

网友:
有没有蜂鸣器提示的声音?

网友:
上诊断卡。
品牌机,一般很少坏,如果坏了,基本上都是外行乱捅咕坏的。
U是好的,这个可以确定。

网友:
先找块1150的CPU来试机,G1840也可以,不行再换主板,换主板后可以考虑搞个i5 4570来装上将就用。

网友:
恭喜楼主赚大了!

网友:
很可能就是个小毛病只是没找到地方。

网友:
修过至少800台电脑
CPU坏的0%

每年处理也要有60台
根据经验,我们卖废品,BIOS ROM都是抠掉的
处理品人家收10元不到一台,这辈子永远不可能点亮
按什么样的价格收给什么样的品质,诚信处理

网友:
台式机一般主板坏的概率高一些。

网友D:
      我家里用的二台都是这型号,CPU是I5和I7的,主板也坏过一块, 是用了超频三红海min那种立吹的CPU散热器,造成南桥那儿吹不到散热不良坏了,买二手板换上的.但有吋会不稳定重启,所以电源和主板的电解电容全部换新的了,容量加大,目前非常稳定.

     你这台估计也是主板挂了,这块主板图上看是简化版,少太多电容了,USB 显卡等等位置上都装了一个或者没装,BIOS ROM 还在的,这主板挑CPU风扇,不是啥风扇都能用.

    图上4针CPU供电没插上开不了机的.

网友:
基本上是主板,U很少坏的

网友E:
以前是单位弱电主管,单位一百多台电脑,十几年间,也就一个CPU的二级缓存出现过故障,故障率最高的是电脑电源,其次是主板,再次是硬盘,其它故障率比较低,CPU的故障率最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主板电池是否没电了,然后清空 BIOS 试试

刚回来时检查主板电池确实是没电了,不过[换上新的电池也还是不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橡皮擦把内存条擦一擦试试看

擦过了,从别的电脑上换来正常的内存条插上也是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以前是单位弱电主管,单位一百多台电脑,十几年间,也就一个CPU的二级缓存出现过故障,故障率最高的是电脑 ...

故障最高的是内存
其次主板
电源风扇异响的多,但不坏
显卡也有坏的,数量小于主板
CPU从没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家里用的二台都是这型号,CPU是I5和I7的,主板也坏过一块, 是用了超频三红海min那种立吹的CPU散热器, ...

插上的了,只不过拍照的时候我正巧没插上而已。现在的情况就是按开机键没反应,按一下电源盒后面的按键,两个风扇转两三秒钟就停下了。

网友:
笔记本电脑有三个方面要注意:一、CPU相对损坏较少,也有坏的,二、主板坏的原因较多,CPU供电,芯片供电正常不?CPU复位正常不?三、内存条损坏较少,不兼容多。笔记本供电电路首先检查各供电电路正常后才向CPU、芯片、内存、硬盘供电。主板有短路故障,开关电源会保护动作,从而断电。笔记本不工作。
  以上供参考

网友C:
引用 楼主:
擦过了,从别的电脑上换来正常的内存条插上也是不开机。

用螺丝刀短路一下主板上的开机插针,或者直接将电源线的绿色线对黑线短路一下,看看哪里发热严重,最好有测温枪

网友:
1、先检查电源是否正常,2、接上主板、硬盘、显示器、看看能否启动,12v、5v供电是否正常?3、如手头有其他电脑,可用替换大法,方便、高效。不用猜是什么坏了。

网友:
可别说CPU不坏,我就遇到过坏的。
我三叔家,家里用三相电,应该是零线虚接了,电源烧了,主板烧了,CPU也烧了。
最后能用的就是内存,硬盘和机箱。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考虑是主板故障,当然CPU触点可以檫一檫试试,CPU本人维修电脑十几年未见坏过,但也不排除个例。

前几年我在闲鱼买H61+i5 3470主板能进bios 装系统不了,换CPU正常使用,换到其它主板一样确认是这个CPU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螺丝刀短路一下主板上的开机插针,或者直接将电源线的绿色线对黑线短路一下,看看哪里发热严重,最好有 ...

测温枪不行吧,得热成像。
再说了发热一般是电容短路,芯片击穿这种,可以用热成像看出来。
但是有的是断路,比如电源没有12V输出,热成像可能就看不出来问题了。

网友:
这个是Dell品牌机,它的自检和别的电脑不同,插电就开始硬件自检,风扇会转动,自检正常的话,风扇停,进入待机状态,按开机键会进行开机过程。如果,自检失败,电源指示灯会闪动,这个就是故障码,根据故障码的不同指示,可以知道是什么故障。

自检失败的情况下,再按开机键是没有反应的。(一般电脑是按了开机键才开始硬件自检,)前面的坛友没有提到硬件自检问题,看来大家用Dell的机器还是比较少。Dell电脑,如果你改动了硬件,很容易出现不开机的假象。

具体情况可能到Dell官方网站查询。

各个型号的机器,有不同,下面是3900的信息

网友F:
这种机子不值得买了,折腾来折腾去,又花时间又花钱,即使能用了,这配置现在还能做什么?我有二、三台就是以10至20元处理给收破烂的,留着占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机子不值得买了,折腾来折腾去,又花时间又花钱,即使能用了,这配置现在还能做什么?我有二、三台就是 ...

我不玩游戏,也很少看视频,这样的配置已经可以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不玩游戏,也很少看视频,这样的配置已经可以了。

问题找到了,可是不好解决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可是不好解决呀

这个位置本来就有散热片的,谁抠掉了

网友:
CPU坏的不多,主板坏的很多,优先换主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可是不好解决呀

从废主板上拆个撒热器,涂点导热硅脂,粘上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可是不好解决呀

拿个表子,各路供电都跑出来
娱乐工作二不误(一天不拿烙铁难受,同病的我一天不摸表子难受

网友:
看上去cpu供电没插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可是不好解决呀

开机芯片组就烫是有问题的
芯片组有没有散热器,这个不同电脑不同,可以没有散热器
散热器都有固定的孔洞,如果没有就肯定本身没有散热器

网友G: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可是不好解决呀

这个版本的机器(前些天办公室里的网店组刚刚淘汰一台同一机型(偶尔蓝屏)。机器也是没有散热片的。),本来就没有散热片。加装散热片和风扇更好。正常的H81主板,也很热。

楼主你观察过电源指示灯的情况吗?

确定主板坏了,买一块Dell主板,就可以利用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可是不好解决呀

品牌机除了一个铁壳,其余部件全是垃圾。联想,惠普,戴尔等等无一例外。

很多品牌机那里都是光溜溜的。我上班用联想机,那里也没散热片,而且烫手。

网友:
网上准系统百八十非常高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可是不好解决呀

      南桥温度正常情况下就很高,靠CPU风扇的余风散热,所以这主板了只能装向下吹的散热器,不然南桥不保.  我给南桥加了废主板上拆的散热片,二个孔正好卡进,效果极好,可以用立式CPU散热器了.

     和DELL其他型号不一样,正常情况下3900通电风扇和指示灯没有反映的,启动后才动和亮.

网友:
买这种品牌机垃圾,只看中它的机箱用料和电源还可以用,其它的能换就换掉吧,
楼主这种电脑故障称为“不上电”,一般是复位电路或南桥芯片损坏,也可能是开机线路有断路造成的不上电。不上电就不会有开机自检,CPU风扇就 不会转。大部分还是主板坏,换块主板可以了

网友H:
换个电源试试可能有惊喜

网友:
还算值吧;换块1150主板也没多少钱,那颗CPU没价值,至少应换个i3的,也便宜。就看电源能够挺不挺得住了;ddr3的内存都是白菜价。

楼主:
引用 网友H:
换个电源试试可能有惊喜

要原装同型号的电源才行吧?其他的电源可以吗?

网友:
贴块铝板上去再说,能稳定工作半小时的话,买个烂板子拆了散热器上去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版本的机器(前些天办公室里的网店组刚刚淘汰一台同一机型(偶尔蓝屏)。机器也是没有散热片的。) ...

昨天按一下电源盒后面的按键,电源指示灯就亮几秒钟,同时风扇也转几秒钟。后来我按住按键不放手,电源指示灯就一直在亮。两个风扇也一直在转(转速较快),大概有十几二十秒钟这样子我就闻到有元件高温的味道,赶紧松开按键用手摸,正好一下摸到芯片组发现非常烫手。今年早上过来再按电源盒后面的按键已经没反应了,估计是昨天强行开机太久,把电源盒搞坏了。

网友I:
老话说得没错,“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水平不好就不要到废品回收那淘东西了,至少也得试好了才淘,这费神还吃力不讨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老话说得没错,“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水平不好就不要到废品回收那淘东西了,至少也得试好了才淘,这费 ...

金刚钻也不是一天就炼成的,所有的金刚钻刚开始都是菜鸟和小白。我有两台台式电脑在用,一时修不好也无所谓,就当练手好了。另外你说的“至少也得试好了才淘,”这句话我听了想笑,干脆让废旧回收店店主三包不是更好

网友I:
引用 楼主:
金刚钻也不是一天就炼成的,所有的金刚钻刚开始都是菜鸟和小白。我有两台台式电脑在用,一时修不好也无所 ...

好笑吗?那是你少见多怪,别说电脑通电试机,连空调都可以试机正常了才买,各种压缩机也可以单独试机的。

网友:
机箱不错,换个主板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看主板电池是否没电了,然后清空 BIOS 试试

有可能

网友:
还真就是废品价

网友:
引用 网友I:
好笑吗?那是你少见多怪,别说电脑通电试机,连空调都可以试机正常了才买,各种压缩机也可以单独试机的。

废品站买的,试跟没试价格不一样的。试好了,老板可能就不卖给你了,除非你跟老板熟。打黑的话,他可能20收的,25、30就卖给你了。

网友:
你这个机箱电源我看接口都是通用的,直接论坛买套h61或者h81回去换了,就当几十块钱买套机箱电源这个价格也不亏,这种机箱比现在买的便宜机箱好多了。

网友:
换上一套H110+G4560+DDR4的主板,一般二手的也就200块钱,比H81+G3240流畅多了。当然,直接将机子卖给废品站收回30-40块,损失也不大。

网友:
主板坏的可能性比较高 CPU还是比较耐造的

网友:
你这个百分之百是主板坏了。店家肯定也试了,H81的板子垃圾点的三四十块,CPU 5块估计都没有人要,毕4160 4170这些才十块钱,电源二手5块钱,机箱3块钱按斤卖的。内存DDR3 1600L 8G 二十多块吧。不过,既然都玩H81了,直接搞双8G内存,CPU买1246 V3 1245 V3 1275 V3 1276V3 之类的,100多点。硬盘用SSD,如果BIOS支持PCIE NVME引导的话,买个PCIE转接卡直接用NVME的SSD。整机三四百左右吧。性能再战五年都还是可以的

楼主(2024-09-29):
经测量确实是主板挂了。主板上3.3伏和地之间阻值只有几欧。

网友J(2025-01-02):
引用 楼主:
经测量确实是主板挂了。主板上3.3伏和地之间阻值只有几欧。

大概率是哪个电容短路了,赶紧买个热成像找到那个电容,多好的练手机会呀

网友:
引用 网友J:
大概率是哪个电容短路了,赶紧买个热成像找到那个电容,多好的练手机会呀

3000多的就不用考虑了,买个一般的二手热成像也就八九百块钱,千万别买到量体温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测量确实是主板挂了。主板上3.3伏和地之间阻值只有几欧。

试试“烧鸡大法”:找一个输出3.3V电流很大的电源接上,有短路的零件会因为发热大而冒烟!这样就能看出是哪个零件坏了。本机电脑电源因为有短路保护,所以开不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