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AC 5.25大软驱不读盘如何修理?

楼主(2024-07-07):
这个大软驱有30多年了,当时是正常使用的,后来,就放车库里吃灰至今。这几天闲着没事,就把它拿出来清洁一番,然后又给滑轨、电机轴上油,现在用手转动主轴、读盘电机都很轻松,信心满满的装电脑上试机,开机自检正常,10几张威宝盘,就有一张万胜盘勉强读出来了,在这张盘新建文件夹、拷贝一个图片也正常,然后又试读其他盘还是不行,有的盘还有“吱吱”的杂音,再放进去刚才能用的万胜盘也不行了。现在,上下磁头已经清洗干净了,就是不读盘,请问高手们这种情况如何处理?

网友A:
这种软驱就算清洁,一般也不要拆磁头,这1面的磁头拆下来,不太容易装回原位置。软驱不读盘,特别是无法列出目录,排除设备物理性故障,一般是索引孔光电开关或0磁道检测光电开关有灰尘或位置不准确导致,0磁道光电开关位于磁头小车尾部,受步进电机运动控制。可以先装好磁头,清洗0磁道光电开关和索引孔光电开关然后测试读盘,如无效就调整检测开关位置,直至能列出目录,然后精细调整至可以正确读出所有文件,但如果1面的磁头装不回准确位置,仅调整0磁道检测光电开关是无法解决问题的。

网友:
我也有几个这种5吋软驱,没盘了,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软驱就算清洁,一般也不要拆磁头,这1面的磁头拆下来,不太容易装回原位置。软驱不读盘,特别是无法列 ...

已经清洁了所有传感器,现在还是不读盘!HD copy的提示见下图
另外,这种大软驱是不是插进去软盘就开始转呀?这么多年不用,都忘了

网友:
磁帶磁盤放著都會壽終正寢, 以前看過有大公司存了一堆 ADVANTEST 的磁帶和大碟子, 最後還是要改成當代的 USB 盤, 被迫改機. 不然給碟子充磁試試看當死馬醫

网友B:
盘坏了的可能性更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盘坏了的可能性更大点

不可能都坏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清洁了所有传感器,现在还是不读盘!HD copy的提示见下图
另外,这种大软驱是不是插进去软盘就开 ...

读盘操作时候,盘能转不。软驱盘放进去,有的是一直转,有的是把手压下去,转几圈就停,直到有读写操作才转。HDcopy这么提示,应该是没检测到盘上有磁道,可能是0磁道检测位置不准确或0面磁头读取力弱,另外检查下拆卸时候是否误碰了其他部分。

另外,其他读不出来的盘,用手试着转一下盘芯,试试阻力大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盘操作时候,盘能转不。软驱盘放进去,有的是一直转,有的是把手压下去,转几圈就停,直到有读写操作 ...

1、读盘时,软盘正常转动,有时磁头也来回移动。
2、软盘放进去就转,压下去把手就停止。
3、用手转动盘片都不沉重。
已经把磁头固定片固定在原位置了,因为固定片上有痕迹。现在还是不能读盘
再请教老师,上下两个磁头,哪个是0磁道?

网友:
早就淘汰的玩意有啥好修的,直接扔垃圾桶。

网友:
磁盘放置时间太长,在地磁的影响下会慢慢退磁,楼主的磁盘很有可能是退磁后读不出来。

网友:
这种盘放时间长了读不出太正常了,坏了。

网友:
当年92年左右的时候用过,盘很贵的,一个程序要好几张盘!保护不好进灰尘盘很容易坏!

网友:
你重新格式化磁盘,能进行下去不??

网友:
多年以来很多软驱被拿来演奏帝国进行曲什么的了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2888aadcc4950385ffd

用TI-92 plus计算器写程序推过:

网友:
留着把玩吧,没啥实用价值了吧,前些年翻出一堆3.5吋的软盘,感觉没啥用,就给孩子玩了,就留下了一套KV300+的软盘,前一阵收拾地下室,竟然翻出来一个IBM笔记本带的USB软驱,也不清楚还能不能用,已经没有测试的欲望了,就当收藏品吧。

网友:
这种情况的处理简单,一是继续保留作古董,二是垃圾箱或回收箱卖废品。想要用,那磁盘基本都不能用了。

网友:
哈哈,有你这么清洗磁头的吗?磁头的精确位置被你动了。正确方法是掰开清洗就好了。你现在可以做的就是拿你的好的磁盘出来,调节磁头固定螺丝到读盘轻松,然后再拿出你的认为好的磁盘出来,微调固定螺丝看是否能读盘,如果再读不出,那就是盘片问题

网友:
楼主,0磁道是磁盘的,就是最外面的那圈,这个有痕迹就是磁盘废了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老师!已经搞定,就是磁盘坏了。只要提示:ID/DAM not  found, trying again….磁盘就不能用,怎么折腾也白搭。没想到我对磁头还挺准  现在软驱正在愉快的工作,看着磁头来回的滑动心里真高兴。

网友C:
你这种对准很可能只能你这个软驱认识,其他软驱不识别,20多年前,我没有经验,也是把软驱磁铁拆卸,清洁灰尘,装回去后,我这个软驱读写正常,其他人的软驱提示没有格式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种对准很可能只能你这个软驱认识,其他软驱不识别,20多年前,我没有经验,也是把软驱磁铁拆卸,清洁灰 ...

那就不知道了,反正弄好也是用不着,就是偶尔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种对准很可能只能你这个软驱认识,其他软驱不识别,20多年前,我没有经验,也是把软驱磁铁拆卸,清洁灰 ...

这样好啊,自动加密了

楼主:
小软驱、大软驱、刻录机都齐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