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元在鱼市捡了一收音机,没看明白电路原理。来论坛向老师们请教

楼主(2024-07-07):
12元在鱼市捡了一收音机:福生 FUSUN F-853,本来是只图这机器的外壳。到手就拆外壳利用,也没指望性能有多好,想不到收台还不少。一节电池供电在室内收听时,音量电位器只需开到一半已经足够。想学习一下此机器电路原理,但没搞懂。PCB的铜箔面有一片CD9088,这CD9088好懂,原理跟手动调谐的TDA7021T还有电调谐的TDA7088T差不多,以前学装过套件。但CD9088的工作电压是3V,没搞懂此机是如何用一节电池就能工作。按理应该有升压电路,电路板上却没看到升压的电感。

来万能的论坛求教,哪位老师有此机器的电路图?或者分析一下此机器的工作原理

F-853外观

F-853外观

F-853内部

F-853内部

F-853PCB

F-853PCB

网友:
福生牌,有些历史的机子

网友A:
那个蓝皮的是不是电感?
AM一个中周没有,大概率7642+9088组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蓝皮的是不是电感?
AM一个中周没有,大概率7642+9088组合

谢谢老师
那个蓝色的原来是电感。我还以为是电解电容(我印象中的电感是色环或黑色热缩管包着的)

网友:
那蓝色的就是电感

网友:
功放和低放都是三极管的。

网友:
這個高級設計, 電路圖劃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2024-10-08):
am接收好吗

网友:
这一部分,看着像是升压部分,但是如果是升压电路  ,它是如何做到不干扰AM收音和低放电路的,才是最有意思的,远比9088和7462的原理,有技术含量的多。

网友:
估计AM不升压,FM升压。

网友:
  测量CD9088的V+脚找过去就知道它是不是经过升压电路来的。这机子应该是90年代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