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得47型表

楼主(2024-07-07):
偶得47型表,中间黑条膜还在,经过测量比对,交流电压档略低,其它正常,表笔孔比现在的小,暂时没找到合适的表笔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调整时盖好后盖??那怎么调??

后盖的铁皮影响表头灵敏度,所以要在有铁皮的情况下看调整结果。
先调整到比正确值偏右一点儿,然后盖上后盖看结果,不准的话再调整,如此反复。
或者将小可调用线引出来,调好后再焊回去。

网友B:
这只表很奇怪,九几年的表提手螺母不可能是塑料的,后盖没有LOGO又符合92.93年

网友C:
后期表,你要挑战哈子?测得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后期表,你要挑战哈子?测得准吗?

,求鉴定是哪年的,交流电压档略低

网友D:
3mm的香蕉插头,85~89年。

网友E:
这个我改成4mm香蕉插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3mm的香蕉插头,85~89年。

买香蕉头改造表笔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我改成4mm香蕉插座了

3MM的香蕉头好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鉴定是哪年的,交流电压档略低

93年8月出厂

网友C:
引用 楼主:
,求鉴定是哪年的,交流电压档略低

9V电池版的基本都是9几年的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9V电池版的基本都是9几年的表

88年的是15伏的

网友:
许多电阻是93年的

网友F:
据说,这只万用表也是93年的,电阻许多91年的。

网友:
品相不错,混合版了!

楼主:
这东西造假不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据说,这只万用表也是93年的,电阻许多91年的。

你这个也是金川的吗?

网友A:
我也有只92的,火漆还在,没舍得拆

网友A:
交流档不准,可以调整这个,记得
1、先确保直流准确,2、调整时要盖好后盖。

网友:
新表都是贴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也是金川的吗?

以前网络收集的图片,这个是它的正面

网友F:
我自己的表是1996.2的红金川

全是色环系列啦

网友F:
再看看这个2015年产别人丢弃的,好称外磁的……

看看内部的样子

看看表头内部的样子

补充内容 (2024-7-9 05:00):
号称:外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流档不准,可以调整这个,记得
1、先确保直流准确,2、调整时要盖好后盖。

调整时盖好后盖??那怎么调??

网友:
8楼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盖的铁皮影响表头灵敏度,所以要在有铁皮的情况下看调整结果。
先调整到比正确值偏右一点儿,然后盖上 ...

还有,这个分流比,要尽量用大电压、在接近满偏的位置调整(比如在250V档用市电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盖的铁皮影响表头灵敏度,所以要在有铁皮的情况下看调整结果。
先调整到比正确值偏右一点儿,然后盖上 ...

感谢

网友:
还行吧,经典的是88年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再看看这个2015年产别人丢弃的,好称外磁的……

挂羊头卖狗肉,不知道为外磁这俩字,多花多少钱?厂家也是赚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挂羊头卖狗肉,不知道为外磁这俩字,多花多少钱?厂家也是赚大了。

不拆开,从手掂的重量看,貌似像外磁
据说,买的时候,价格不高,他们拿去不小心摔了一下,然后里面的配重掉了,挤压的表盘,然后又挤压了指针,指针无法摆动了……

网友:
这个47表看着还行,不是那种完全缩水的表。

网友H:
目测电阻9几年代的,等大神科普

楼主:
引用 网友H:
目测电阻9几年代的,等大神科普

93年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B:
这只表很奇怪,九几年的表提手螺母不可能是塑料的,后盖没有LOGO又符合92.93年

我92年10月的表就是塑料提手的 ,一直在用,最近被小儿子给玩坏了,自己换了几个高精度的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I:
我92年10月的表就是塑料提手的 ,一直在用,最近被小儿子给玩坏了,自己换了几个高精度的电阻

请看清楚是提手螺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看清楚是提手螺母

罗姆应该没有红色垫圈

这个表使用频率应该很好,表面的蓝色已经褪去不少。

网友J:
引用 网友B:
这只表很奇怪,九几年的表提手螺母不可能是塑料的,后盖没有LOGO又符合92.93年

我原来有一块96年105元买的96年产全色环黑金川南京47表,提手螺帽是金属的,后盖就有南京电表厂字样了,早年把表头烧断了,去年找高人给换表头改成红绿袍电阻的了,做了校准。测量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F:
再看看这个2015年产别人丢弃的,好称外磁的……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外磁”表,好“神奇”的商家,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自己的表是1996.2的红金川

全色环的也挺好,原汁原味,原模原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只92的,火漆还在,没舍得拆 。

咋就能忍住没开盖呢!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原来有一块96年105元买的96年产全色环黑金川南京47表,提手螺帽是金属的,后盖就有南京电表厂字样了, ...

前阵子又给换了个铝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看清楚是提手螺母

螺母是黄铜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F:
再看看这个2015年产别人丢弃的,好称外磁的……

一般的指针表从外面看线圈与指针垂直的都是外磁的,这个指针表让我涨知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一般的指针表从外面看线圈与指针垂直的都是外磁的,这个指针表让我涨知识了。

这厂家也是无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再看看这个2015年产别人丢弃的,好称外磁的……

伪装外磁,厂家强的是,专门生产配重,而不是随意粘贴上螺母等等已经很有“良心”。

网友L:
同样偶得一块,不过没提手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L:
同样偶得一块,不过没提手了

10K档15V的电池,装了个9v的上去,搞了几天不能调零,差点扔了,原来这个老表10K档装的是15V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L:
10K档15V的电池,装了个9v的上去,搞了几天不能调零,差点扔了,原来这个老表10K档装的是15V的电池

9V咋装上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同样偶得一块,不过没提手了

你这个厉害,金蛋加红绿袍

网友M:
引用 楼主:
,求鉴定是哪年的,交流电压档略低

你这个表应该是94年以后的表,内部电阻是93,94年生产的。

网友:
交流电压 4K/V,现在生产的都是 9K/V!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你这个表应该是94年以后的表,内部电阻是93,94年生产的。

感谢鉴定

网友:
此表符合93年“黑金川”“行书体厂标”表的特征。只是提手固定螺帽可能被换过,应该是铜的。
供参考

另,"交流电压档略低",低多少? 是否在允许范围内?

网友A:
引用 网友L:
同样偶得一块,不过没提手了

老表啊,请问表头编号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9V咋装上去的??

没有15V的电池,9V电池搞了两根线焊上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表啊,请问表头编号是多少?

表头编号060199,看电阻应该是80年或81年的表,确实是老表了,四十几年了,电池装好后测了一下还可以,指针表就不谈精度了。

79年 80年的电阻,可能是81年的表

79年 80年的电阻,可能是81年的表

网友:
我有一个88年9月温州仪表厂生产的47表。

网友:
这个47不错,比我的47强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