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管5波段收音机高清彩图

楼主(2024-07-07):
9管5波段收音机高清彩图

补充内容 (2024-7-9 06:54):
九管五波段收音机
一、简介
这是一台大型携带式五波段超外式晶体管收音机,电源用一号电池六节(9伏),图4-15(1)是它的电路图。
二、频率范围:
1、中波:535---1605千周
2、短波Ⅰ:2---4兆周     3、短波Ⅱ:4---8兆周
4、短波Ⅲ:8---12兆周    5、短波Ⅳ:12---18兆周
三、灵敏度:    不劣于75微伏/米(实际25微伏/米)
四、选择性:   大于66分贝
五、输出功率:   250毫瓦
六、电路设计浅说
1、整机设计
全机由本级振荡BG1,高放BG2,二极管混频D3、D4,三级中放BG3、BG4、BG5第一低放BG6,分负载倒相级BG7,末级功放BG8、BG9组成。
2、混频电路设计(二极管混频)
一般晶体三极管混频噪音比较大,这在频率很高的频段显示出来了,本机这里采用二极管混频电路(平衡混频电路),主要目的是为了减少组合频率干扰。因为二极管是非线性元件,可以用作混频。经二极管变频后再进行放大,对减低噪音有利。二极管混频的功率增益总是衰减的,不会引起意外振荡,所以调整比较简单。在混频前增加一级高放有利于提高信号噪声比,并由于二极管变频依存性少,对所有信号频率可获得同样灵敏度。同时,将自动增益控制加在高放级,效果显著。
3、振荡电路设计
由BG1组成的振荡电路,采用了频率稳定度很高的电容反馈改进型振荡电路。我们用第一个波段来分析它的原理,如图2所示,R1、D1、D2建立稳定直流工作点。C13对高频来说是接地的,因此是共基极电路,C15、C16、B11、C36、C40组成了振荡回路,而C15、C16支路仅仅作为分压反馈,只是为了提供足够能量注入发射极形成正反馈,满足了振荡振幅和相位条件,几乎与频率无关。振荡频率决定于B11、C36、C40一条支路,变换波段很方便,只需要变換只有两个接头的电感B11即可。振荡工作电流调在0.8毫安。

由于这种形式的振荡器输出电压幅度受频率变化的影响很大,在12兆周至18兆周的短波段时更为显著,为了减小这种影响,在BG1发射极串接二极管D2,利用二极管的交流阻抗很小的特点,使得从发射极输出端看进去的阻抗很小,振荡器几乎因为定电压输出,保证了在不同振荡频率时输出电压的幅度相等。
4、中放电路设计
混频和第一中放BG3之间,用MTF-2电感偶合双调谐中频变压器,以取得良好的选择性、通频带,回路电容C56、1000微微法有助于稳定性。中放级BG3、BG4、BG5间用3L465三极性陶瓷滤波器,以取得更好的选择性和通频带性能,最后一级中放用TTF2-9单调谐中频变压器。
5、检波电路设计
经过三级中放放大后的中频信号由D5检波C66、C67、R26滤波,音频信号通过W1、C68加到第一低放BG6,直流成分由R24加到高放BG2和第一中放BG3作自动增益控制。BG6放大后的音频信号经阻容偶合加到分负载倒相级BG7产生相位相反的两种信号,一路由BC7集电极取出加到BG8、一路由BG7发射极取出加到BG9,进行推挽功率放大。
6、低频放大电路设计
低频放大采用分负载无输出、输人变压器电路。BC8,BG9组成功放级,它是由同一导电特性的p-n-p型晶体管联成的推挽电路(所以加至两管基板上的电压极性应是相反的),因此输入信号需要倒相。这里倒相不用输入变压器的形式,而是通过BG7倒相电路来完成的,这就改善了频响。我们知道,BG7的集电极对地交流电压与基极对地交流电压是反相的,而发射极与基极是同相的,所以集电极与发射极是反相的。因此,将BG7的集电极与发射极分别接至BG8和BG9的输入端,那末就能实现信号的倒相,满足末级推挽功放的需要了。例如当输入BG7的交变信号为正半周时,在BG7集电极就得到负信号电压,通过电阻R36、C72加至BG8基极、发射极间,使BG8导通。同时,在BG7的发射极却相应出现一个正信号,通过电阻R38与R39使BG9截止。当输人BG7的交变信号为负半周时,则BG7集电极将为正信号,使BG8截止,而其发射极的负信号激励BG9,使BG9导通。因此BG7的交流负载电阻分别为R36与R38+R39,故此电路又称分负载电路。
电容器C72的作用,是为使BG8处于共发射极工作。倘若不接C72,BG8工作时,信号将通过R35、R36加于其集电极、基极间,成为共集电极电路。按入C72后,C72对交流信号短路,因此信号是过R36加于BG8基极与发射极间,使BC8为共发射极组态工作。D6、R37、D7、R39的作用,都是为提供推挽电路直流偏压的。这里BG9的基极电流是由BG7流过R39的静态电流在R39上产电压降来获得的,而D7对直流提供通路,使BG9流过一基极偏流,对交流信号是断路的,由于R37上的直流压降,所以R39上端电位总比BG7发射极上电位高些,因此,交流信号只能通过C73加至BG9基极;在BG8基极回路中,直流偏压由R37上的直流电压降上取得,交流信号只能由R36获得,D6提供直流通路,对交流信号是断路的。出此可见,调节BG8、BG9的静态电流只要调节R37、R39的阻值大小来实现,阻值越大,推挽级的静态电流则越大,为了消除小信号失真,推挽电路处于甲乙类工作,其净态电流在2毫安左。
推动级BG7的偏置电阻R33和R34不是直接接地,而是从基极联至发射极,因此它不论对BG8还是BG9都作为共发射极输出。这就使得从BG7发射极和集电极传输到下一级的信号幅度大致相等。这里热敏电阻R33稳定了BG7的静态工作电流,从而使输出级得到稳定。电位器W2及C71为音调调节网络,W的阻值越小,高音衰减越多。
BG6为前置级,由于输入信号小,这一级要求静态电流小些。
调整时,除了调节R37、R39阻值大小来调整BG8、BG9静态电流外,还需要调节电阻R32及R35阻值,使BG8、BG9的静态压降相等。这是国为节R32可改变BG7的集电极电流大小,从而影响输出级两个三极管的压降。如果应用示波器观察输出波形,可调节到输出波形两端部同时开始出现削峰为宜。
7、低放级各级β数据如下:
前置级β为50左右。要求推动级有足够功率推动末級,希望β高些,一般100~150。功放级β为80左右。
8、各级工作电流(近似值):
Ic1>0.6毫安;Ic2=0.4毫安;Ic3(或Ic4=0.6毫安;lc5=0.8毫安;Ic6=0.6毫安;Ic7=7.3毫安;Ic8=Ic9=5毫安。

网友:
有这个电路的成品机吗。

网友:
B16、B17 双调谐,后面2级用 3L465 ,电路设计独特!

网友:
这个机子达到一级标准了。

网友A:
3AG1的后缀E与B有什么区别?BG1是震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3AG1的后缀E与B有什么区别?BG1是震荡吗?

BG1是震荡,BG2是高放。3AG1E,它的FT是65MHz,3AG1B的FT也达到了25MHz

网友A:
引用 楼主:
BG1是震荡,BG2是高放。3AG1E,它的FT是65MHz,3AG1B的FT也达到了25MHz

BG2应该是混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BG2应该是混频吧?

D3、D4才是混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BG2应该是混频吧?

D3、D4是混频。

网友A:
二极管混频?少见呀,效果怎么样?

网友A:
BG2高放的噪声系数是多少呢?整机灵敏度是多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混频?少见呀,效果怎么样?

缺点是要加高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BG2高放的噪声系数是多少呢?整机灵敏度是多少呢?

九管五波段收音机
一、简介
这是一台大型携带式五波段超外式晶体管收音机,电源用一号电池六节(9伏),图4-15(1)是它的电路图。
二、频率范围:
1、中波:535---1605千周
2、短波Ⅰ:2---4兆周     3、短波Ⅱ:4---8兆周
4、短波Ⅲ:8---12兆周    5、短波Ⅳ:12---18兆周
三、灵敏度:    不劣于75微伏/米(实际25微伏/米)
四、选择性:   大于66分贝
五、输出功率:   250毫瓦

网友:
有成品机出售吗?

网友:
这种混频电路很好,我有空了也做一个这个电路玩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九管五波段收音机
一、简介
这是一台大型携带式五波段超外式晶体管收音机,电源用一号电池六节(9伏), ...

灵敏度应该是指的短波吧,中波不太会这么高吧

网友B:
18到30兆没有信号吗?我看没有覆盖

楼主:
引用 网友B:
18到30兆没有信号吗?我看没有覆盖

18到30兆信号没有覆盖

网友(2025-01-10):
引用 网友A:
灵敏度应该是指的短波吧,中波不太会这么高吧

估计是短波,中波这么高的接收灵敏度那也太炸裂了!

网友C:
这个本振电路,没看明白,
既然是电容三点式振荡,电容分压反馈,产生振荡,
而非一般电感反馈式振荡,由本振线圈次极线圈产生反馈。

本振信号是从BG1的发射极,原理图上那根浅绿色的线,到C54,C55。
那么:本振线圈的次级,就是多余的,(不参与振荡也不参与正反馈,更不是传输本振信号到混频级。)
还有R9,C29,是干什么用的?

难道这个本振信号,分了两路?一路从本振线圈次级,经R9,C29到高放BG2的集电极,中周B6,与高放后的信号一起加到混频级,另一路从本振BG1发射极,通过C54,C55也加到混频级?

两种本振注入方式,这不多次一举吗?还有这种搞法?

哪位大师能解一下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本振电路,没看明白,
既然是电容三点式振荡,电容分压反馈,产生振荡,
而非一般电感反馈式振荡,由 ...

3、振荡电路设计
由BG1组成的振荡电路,采用了频率稳定度很高的电容反馈改进型振荡电路。我们用第一个波段来分析它的原理,如图2所示,R1、D1、D2建立稳定直流工作点。C13对高频来说是接地的,因此是共基极电路,C15、C16、B11、C36、C40组成了振荡回路,而C15、C16支路仅仅作为分压反馈,只是为了提供足够能量注入发射极形成正反馈,满足了振荡振幅和相位条件,几乎与频率无关。振荡频率决定于B11、C36、C40一条支路,变换波段很方便,只需要变換只有两个接头的电感B11即可。振荡工作电流调在0.8毫安。由于这种形式的振荡器输出电压幅度受频率变化的影响很大,在12兆周至18兆周的短波段时更为显著,为了减小这种影响,在BG1发射极串接二极管D2,利用二极管的交流阻抗很小的特点,使得从发射极输出端看进去的阻抗很小,振荡器几乎因为定电压输出,保证了在不同振荡频率时输出电压的幅度相等。

网友C:
引用 楼主:
3、振荡电路设计
由BG1组成的振荡电路,采用了频率稳定度很高的电容反馈改进型振荡电路。我们用第一个波 ...

您老,没看明白我的问题, 应该是我没表达清楚。
我简单的描述问题吧,
我感觉,本振线圈的次极线圈,以及R9,C29支路,是多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老,没看明白我的问题, 应该是我没表达清楚。
我简单的描述问题吧,
我感觉,本振线圈的次极线圈 ...

那个是和中波段相关联的呀

网友D:
那2个3L465三端陶瓷滤波器,实在难以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2个3L465三端陶瓷滤波器,实在难以得到

用对讲机上的,比那个还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对讲机上的,比那个还好

对讲机的陶瓷滤波器带宽比较窄,声音不会好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