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子管收音机功放管的代换

楼主(2024-07-07):
           今日购得德律风根2464收音机一台,打开后盖,发现少了两个功放管ECL86,卖家随机送的管子好像也没有ECL86,闲鱼上看了管子不便宜,请问有没有可以代换的管子。

网友A:
国产6F3,勉强可以做为备选代换型号,需要改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产6F3,勉强可以做为备选代换型号,需要改接线。

谢谢jupeter。

网友B:
ECL86没有可直接替换的,可将此两管灯丝电源线断开后,串一个7V左右输出电流大于0.6A的小变压器,用价格便宜多的PCL86直接替换。PCL86灯丝电压13.3V电流0.3A。

楼主:
引用 网友B:
ECL86没有可直接替换的,可将此两管灯丝电源线断开后,串一个7V左右输出电流大于0.6A的小变压器,用价格便 ...

pcl86鱼塘里少,一只1张

网友:
引用 楼主:
pcl86鱼塘里少,一只1张

网友:
不知怎么撤回,请版主帮忙把此贴删掉吧。因为忘了把敏感信息涂抹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家真便宜

网友:
还有线路图,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