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35万用表问题求助

楼主(2024-07-07):
因为电池线掉了,所以拆了外壳,结果另外掉了一根线,不知道接回哪里
求助求助,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明书配的电路图跟你发的是一样的
看起来是 D3正极和 D4负极那个脚,那里也刚好有一个云母片电容

是D3,D4。

边上3个焊接片是相连的。(不过那个电容是瓷片,不是云母哦!)

那个点是表头负极。

断的那根线可能到凸轮开关(图中绿色)。

楼主:
你好,请问那个脚对应电路图中哪一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那个脚对应电路图中哪一点?

这个好像与你那个版本不大一样,可能有改动,你需要确定元件数值去对应电路查找,两个端点的走向地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与你那个版本不大一样,可能有改动,你需要确定元件数值去对应电路查找,两个端点的走向地点。

说明书配的电路图跟你发的是一样的
看起来是 D3正极和 D4负极那个脚,那里也刚好有一个云母片电容

网友:
感觉是从表头里面挣出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明书配的电路图跟你发的是一样的
看起来是 D3正极和 D4负极那个脚,那里也刚好有一个云母片电容

网友:
你标的不对,

二极管是D3.,d4,背面是像连的。那个点就是表头负极点。

网友:
说明书说D.Ω是测量小电阻使用的。还以为是另外一个功能。

楼主:
看起来得那一块同版本的来对照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起来得那一块同版本的来对照才行

还不信吗???。。。。。。。。。。。。。。。。。。测试一下那3个接线片是不是相连,就知道对不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