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华为电源,怎么差别这么大

楼主(2024-07-07):
       两个华为电源,怎么差别这么大

里面零件差别好多

里面零件差别好多

网友:
同品牌,不同型号,不同系列有什么好比较的。
两台奔驰汽车,怎么差别这么大?

网友A:
不同的版本,电路设计都不一样

网友B:
看接口是同型号的,可能是代工厂或批次不一样吧。
上一个部门经理找张三代工,等我上来就找李四代工,因为我跟李四更熟悉,敢收李四的回扣。

网友C:
代工或版本差异或者两者都有的情况下,设计结构和实际成品出来有差异很正常
如果其中一批出问题那其他代工/版本也不会一起暴毙,提高容错率 降低风险
有句话说的好;总不能在同一棵树上吊X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的版本,电路设计都不一样

可能是这样可能在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接口是同型号的,可能是代工厂或批次不一样吧。
上一个部门经理找张三代工,等我上来就找李四代工,因为 ...

难道不是改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代工或版本差异或者两者都有的情况下,设计结构和实际成品出来有差异很正常
如果其中一批出问题那其他代工 ...

这个有可能,显然原来的没有新的配件用料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同时间生产的,就会对成品的性能或者可靠性,再或者是成本,做点改进。

这个可能是材料配件性能都有提高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看接口是同型号的,可能是代工厂或批次不一样吧。
上一个部门经理找张三代工,等我上来就找李四代工,因为 ...

女人眼光锐利!男人甘拜下风!

网友:
同型号也会有不同方案做的,不奇怪

网友:
G系列的是比N系列的要好很多,价格也贵很多

网友:
不知道这种铝壳的玩意有什么用,我还有一个,台大的,3KW,通电像直升机,吃灰中。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女人眼光锐利!男人甘拜下风!

老师这是发现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