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灰表炸完了,换个廉价炮灰表顺便拆开看看

楼主(2024-07-07):
          最近运气不佳,脑子也有点糊涂 短时间内连续炸了好2个炮灰表
因此需要再购买一块炮灰表来备用/使用,在闲鱼逛了很久也没看中合意的,想买福禄克但是口袋又瘪。只能瞅准几十元的廉价表来下手了

         本期主角30元包邮购入(实际上买了另一家的,不过根据地址和描述看基本确定是一个卖家多个账号) 不知名杂牌表一块,裸机无任何配件
避免广告行为,部分信息已隐藏

         到手图,外观方面

        图为电压档位,其他档位测试忘了拍图。像是LED检测至9V(小灯珠好测 大灯珠应当只适合区分极性)/NCV/频率/电容均没问题,其他的就概不多述了
使用感受上作为自动表来说,反应是比较慢的。 不过我个人常用的蜂鸣档是相当快 基本没任何延迟,并且是声光同步提醒, 反之就是表显数值比较慢了

       另外就是自带档位/表笔孔位检测功能,实现的原理也很简单(但是当时我脑子没转过来,想尽了原理实现思路/比如硬件逻辑检测/软件算法等?
    ////////////// 最后发现是极其的简单////////////////)
       当拨盘档位在电压档而表笔插入电流档(或者接触到非对应的正常插孔就会声光闪动滴滴滴提醒 档位错误或表笔插错)
发现这个功能的时候还没想通再怎么实现的,索性就在某个群里问了下,当时就有个群友立马提出了(群友原话;要么就是表座还有一个金属干接点 ,表笔插进去正好短接掉)
我也跟着顿悟了当即拿着表对着灯看了下,果然表笔插孔的弹片是一分为二,插入表笔时直接就可以判断插入的位置,而且成本是相当低
由于我拿到快递就直接拆开了表做了维护,当时并没有在表的插孔里见到什么物理开关等 表笔板上也没有什么复杂的硬件逻辑,参考有线耳机检测的原理我觉得这个做的相当不错,惊为天人 后知后觉 脑子彻底傻了

         话有点多了,由于图片拍的不多,就上拆机图给各位做个参考吧
说实话三十元的表我觉得还是比较划算了,近几年我陆续炸了大概三四个表 其中有论坛里捡来的老半自动表大几十元 也有薅羊毛来的伊莱科 或是830B  或者是嘉立X 华秋商X送的十几元的廉价炮灰,个人没什么钱 玩的也是野路子DIY 对工具要求就不是很高了

谢谢观看

网友A:
其实有些表把,他不炮灰。

譬如我手里的福禄克,电阻档位,不止一次误测过高压,但都没事。

网友B:
有LED档是F18B,( 3V,升压)
楼主这个有LED 档不错( 9V电,9V)

网友C:
很便宜的表。买一个就当玩具了。

网友:
电流档测220V,只爆了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定义了是炮灰,就别期望太高,
已经很不错了,
每个爱好者,手里都有三五台炮灰表吧,。。。。

是的 当做炮灰的话相当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有些表把,他不炮灰。

譬如我手里的福禄克,电阻档位,不止一次误测过高压,但都没事。

花多少钱办多少事,贵的牌子货能抗,便宜货也许只能抗一次或者零次,对于低价的产品还是得有戒备之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LED档是F18B,( 3V,升压)
楼主这个有LED 档不错( 9V电,9V)

LED测的不是很多,不过有是要比没有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便宜的表。买一个就当玩具了。

是的 价格很实惠,玩着也没心理压力 随便炸

网友B:
引用 楼主:
LED测的不是很多,不过有是要比没有要好

数字表二极档电压低,有时确实?

测LED只要点亮,方法多而随意
你这表LED档可二表笔使用,自己看场景,用它来估测其它不少 零件的( 这才是大多人抱怨的主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字表二极档电压低,有时确实?

以前买的表用来测LED得话最直观的问题也就是电压低导致的亮度低,在白天很难区分是否点亮了/极性
9V表表显要稍好, 昨天试了下这种单独划分出测LED得档位 点亮LED非常的光亮
至于这个档位更多的用途 我不是很了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花多少钱办多少事,贵的牌子货能抗,便宜货也许只能抗一次或者零次,对于低价的产品还是得有戒备之心

是的,各取所需。都有他们的优势。

炮灰表,坏了不心疼,有些场合还是很实用的。

那个高档的表,本身防护比较完善,精度好也耐用。但是价格太贵了,一旦损坏,损失很大。顶十几块炮灰表。不够实用。

网友:
其实,所谓的炮灰表玩玩也不错,本人手头也有几块,坏了不心疼。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买的表用来测LED得话最直观的问题也就是电压低导致的亮度低,在白天很难区分是否点亮了/极性
9V表表 ...

这个看你自己以后碰到的零件就会自然想到

如ITGB、微波炉高压二极管、9V以下的稳压管等等,
一般二极档不能导通
你这9V二极档就很轻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