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crf160 三极管 2SC710替代

楼主(2024-07-08):
最近收了台SONY CRF160 收音机13波段机,发现收听中有随机性“咔咔”声音,怀疑中放电路晶体管2SC710问题,用C1845替代正常,于是5个都更换了,换后声音变小,用镊子碰下基级就正常了,查阅资料可能放大倍数过大(1845放大300HFE,C710大约60HFE),手头没管子用1815三极管试试(160HFE)正常了,请问师傅们这个中放电路的710三极管频率是200MHZ,用这个1815频率80HZ,行不行呢?谢谢!

网友A:
就2SC710来说,现在随意找一只9018都比它强,放大倍数注意挑选在80左右的就好。

FM来说,80M的管子显然是不能胜任的哦。
就是9011、9014也比2SC1815强!

网友B:
2SC380TM 这个比较好找。还有看见用2SC930.

楼主:
在外文网站上找到介绍2SC710的管子说明,意思这玩意时间久了就爬银坏了....那买原装的也不行哦

楼主:
实际测量拆的5个2SC710中,有2个E-C级间漏电,必须全部换了,这机子拆主板很多飞线很耗时间的,电容没看到漏液就没换了,话说这些原机电容脚都是铜的,换现在铁电容还不定有原机的好!

楼主:
网上介绍2SC710的资料很少很少,

网友:
换了会响,可以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SC380TM 这个比较好找。还有看见用2SC930.

是的,2SC380TM不好买,有3个版本,930倒是不错6800的机子用的就是这个管子,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2SC710来说,现在随意找一只9018都比它强,放大倍数注意挑选在80左右的就好。

FM来说,80M的管子显然 ...

谢谢,准备用2SC930的管子。另外80M的管子是调频工作在88-108m吗,但这是中放电路是10.7m吧,不明白。

楼主:
2sc380网上有几款PDF,东芝的塑胶和铁帽管可以,网上买的没标识没把握

网友C:
C1815 的80MHz是最小不低于。
实测东芝1815的ft都在300M左右。
实际使用的频率特性比ft标注250M的C945还要好一些。

网友:
一个中放电路(10.7兆)没必要用特征频率那么高的管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C1815 的80MHz是最小不低于。
实测东芝1815的ft都在300M左右。
实际使用的频率特性比ft标注250M的C945还 ...

太好了,我用的这个,说是东芝的,实测hFE130多

网友:
去买9011代替吧,放大倍数110左右,几块钱50个。9018也可以,价格与9011差不多。

网友:
网上还有低放大倍数的9018,9011,

网友:
淘宝随便买MPSH10代换

楼主:
看国外维修930用380替代,710不用的,买些380替换吧.

网友B:
哪里可以买到比较好的2SC380TM ?立创上倒是有蓝箭的2SC380TM-Y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里可以买到比较好的2SC380TM ?立创上倒是有蓝箭的2SC380TM-Y 。

网上几家卖380的乱七八糟的,说东芝原厂的只有放大倍数Y的铜脚,O倍的铁脚不知道是原装的,R倍的没有........

网友D:
既然非要老管,不如把380继续代换成1923/2668。这两型某宝上都有Y档和R档卖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非要老管,不如把380继续代换成1923/2668。这两型某宝上都有Y档和R档卖

厉害!看参数这2款不错,感谢感谢!前1小时已经下单了2SC380的O倍30个,Y倍5个(也不知道能不能用上)商家说是东芝铜脚原装的.

楼主:
电路图上三极管为什么不标放大倍数,如果是坏的拆了也量不出来,特别是这些定制的管子没有参数的!

楼主:
铁管380a,国内买不到这款. トランジスタ_2SC710_2SC380A_TR-4150.png

楼主:
管子卖回来已更换,效果还不错,拆之前试1815发现偶有自激现象,必定hFE130左右,换380的接近原厂无自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