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袖珍2管来复机9V电池的耗电情况

楼主(2024-07-08):
我的袖珍2管机来复机(电路图看无直接再生措施),一直用本机喇叭收听,没有使用过外插耳机。之前发介绍帖参见----
新入手的袖珍2管机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3&fromuid=22509
(出处: 矿石收音机论坛)

平均电流:9V叠层干电池新装入静态电流在3~5mA之间,是在我的数控电源上显示的,其显示精度最小是1mA,最大出现过5mA的显示,猜测实际电流可能最大在3.5~5.4中间,由于我手头数字表非常低档,串在数控电源上显示8mA不可信,所以还是按最大5mA最低3mA估算用平均4mA吧;

电压变化:3.9~今天7.8号,电压9~今天2.54v(前五天左右是5.6V,今天准备换电池了刚才接5米室外天线还在听本地639台,声音开满发出中等音量,接近30分钟音量保持,但不等了,取出测开路2.54v)。

时间跨度:这期间是120天,每天平均按0.5小时估算(每天散步听15~20分钟,厨房做事时+沙发休息听至少20分钟,还发生过2次没有关机大约1小时后发现)

耗电累计:120次X0.5hX4mA,电池大约容量240mAh,与老资料300接近。

网友A:
哎:层迭电池几十毫安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哎:层迭电池几十毫安时。

谢谢关注!我觉得与使用条件有关,在简易收音机上,由于终止放电电压可以很低(以前手册上的电池容量测试是终止放电电压5.4V,放电负载900欧15mA,每天定时,累计可达35小时),所以最终能够放出的容量接近300mAh是差不多的。

为什么使用叠层干电池?因为试过现在的充电式9V是锂电转换的,装机后能够听出咝咝的高频噪声(不在乎的话也能忍受);早些年的镍氢8.4V代用到9V机子中是很实用的,可惜现在基本没有了(其次发生漏液概率很大);
如果锂电能用三串+线性稳压到9V,则更好,但没有找到线性降压的,包括1,5V恒压电池也是DC-DC模块,用在其它场合可以,但收音机上都有咝咝声不想忍受。

楼主:
为什么我要听这么个袖珍来复机,因为体积小,喇叭放音(走长路不喜欢戴耳机,除非整个是耳塞式收音机,折腾过,还有待改进),这个是楼下散步10~20分钟刚好处在早间新闻时间,所以每天如此;

为什么是这个机子?手里有多个咏梅、红灯袖珍,多数刺耳难听;入手这个日本的Hommer 2管机后,发现其声音都好于我已有的袖珍(关键是自带喇叭),我又不喜欢SONY 等IC耳机袖珍机。

该机新电池本地639只需开音量1/3,最大音量与4管来复再生机一样。最后2.54V 接外接天线1米处听是中小音量;昨天不接外接天线1米中小音量;
感觉这个变化符合手册的测试曲线:初期放电端电压下降较快;末期端电压下降也较快;之间持续接近线性缓慢下降。

只算是老爱好者的特殊情况吧,不适合年轻人勿怪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关注!我觉得与使用条件有关,在简易收音机上,由于终止放电电压可以很低(以前手册上的电池容量测 ...

我几乎所有旧机子都是是用片状的或圆柱体的18650,3.7V带引线插头的锂电池,每个电池串联一个4007二极管(贴片的M7)得到3V,用洞洞板加三个端子针座,插上三块锂电池得到9V左右,好得很。然后把充电器也用洞洞板针座引出来接电池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几乎所有旧机子都是是用片状的或圆柱体的18650,3.7V带引线插头的锂电池,每个电池串联一个4007二极管 ...

谢谢关注!是个好主意!
我这袖珍的9V叠层的空间,大概可以用小三片的3.7串放进去,充电麻烦点,或买三节充电保护板,不知道装得下不 改天研究一下。

我买整盒的9V也就摊下来1。2元左右一个(查交易记录是12个--14.39元),已经习惯了;我的直流胆139是7个串,能用1年多,因为不是天天听。

网友:
9V镍氢电池现在还有卖的。9V锂电池噪音主要还是升压电路造成的,自己动下手,直接用2-3片聚合物锂电池就好了。

网友(2024-09-07):
我的好像是5管的…现在收到台声音有点发堵

网友:
耗电大很正常,甲类功放就是耗电大。滑动甲类好一些,乙类最好。

网友:
这个也是费电

网友:
这个好像是3管机,滑动甲类功放,也很费电,但比甲类功放好一些

楼主:
我曾偏爱滑动甲类,玩过春雷401,不错,声音会有点受影响。
现在用6V电瓶,我自制的2、3、4管都是单端甲类,
末级10~12m A----对5吋飞乐(电子管收音机拆机蓝磁);
末级12~15mA----对4吋飞乐喇叭。
都没有问题,2管机声音都很大。

楼主:
由于9V,5mA左右,45mW的电源功率到喇叭上能有15mW,只要喇叭灵敏度不错就没有问题。

我的自制2管机采用5吋大喇叭,末级6V10mA,到喇叭有21mW(按李庆梁的书上推算35%的效率),很响,我在书房打开本地台家人都嫌吵要我开小点声,真的没有夸张。老喇叭是离开几米远的距离声音不减小反而感觉更大,我一直明不明白,怀疑自己耳朵有问题,或房间回响造成的。

这个成品2管机敢用喇叭放音说明它是不错的喇叭。对比过某鱼上的同品牌hommer其它机子,有的是无喇叭用耳机的,有的是4~5管的。

网友C(2024-10-07):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我要听这么个袖珍来复机,因为体积小,喇叭放音(走长路不喜欢戴耳机,除非整个是耳塞式收音机,折腾 ...

看了您分享的机机,我感觉效果好首先是非超外差确实有声音更好一些的感觉,我手上也有几台2 3管机,但是很考验扬声器,比如我手上一台是用的舌簧的美国通用机,另一台用的是带中心抽头的,总之就是非一般的扬声器,我估计您这台效果好,和扬声器有关,可尝试换一个普通扬声器看看

网友D:
这个表现非常不错了。以前看到过使用叠层电池的收音机,心里非常排斥,因为叠层电池容量小,使用时间短。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以为使用叠层电池的收音机只能听1-3天(每天听0.5-1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您分享的机机,我感觉效果好首先是非超外差确实有声音更好一些的感觉,我手上也有几台2 3管机,但是 ...

您说得好,2管机效果与喇叭关系很大。

通用即GE的早期收音机用舌簧喇叭的也是高灵敏度喇叭。现在由于上坛友发布的不理想,他用差动式耳机芯+小口径喇叭,这两个因素都不理想;GE舌簧喇叭采用低强度磁石+大间隙(舌口上下留出的缝隙高度),使喇叭能够以较大振幅振动,不致刺耳;口径也不能小;本坛暖风轻音坛友的结论是:改造舌簧喇叭,最好使用4~5吋口径的纸盆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您分享的机机,我感觉效果好首先是非超外差确实有声音更好一些的感觉,我手上也有几台2 3管机,但是 ...

带中心抽头的喇叭估计使推挽输出直接到喇叭,省去输出变压器,节省了变压器电磁损耗(0.7~0.75效率),但低电压书上说中心抽头的动圈喇叭的声效率低一些(一半线圈得电驱动另一半无电线圈),这个有多大影响还没有体验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表现非常不错了。以前看到过使用叠层电池的收音机,心里非常排斥,因为叠层电池容量小,使用时间短。很 ...

高电压的优点是低电流(同样输出时比较),9V叠层干电池在袖珍收音机情况下、中小声音,只有几个mA,  超外差机也就是10mA 上下,还是可以的。

我的自制68-1单管机只用0.7mA+助听器耳塞/636大耳塞,每天听十几分钟听一年没问题。

现在有锂电9V叠层用过几个,有咝咝噪声;
以前的镍氢8.4很好,但有时漏液;

前面朋友说塞2、3片小锂电(串3个二极管降压,没用过),
2片实际电压变化是8.4~7.4V,还是不错的;
3片实际电压变化是12.6~11.1V,串3个二极管降2.1V,电压变化是10.5~9V,刚充满时稍高但不多时间就降下来了。
                                  实在不行串4个二极管降2.8V,电压变化是9.8~8.3V,也很好,♥安。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说得好,2管机效果与喇叭关系很大。

通用即GE的早期收音机用舌簧喇叭的也是高灵敏度喇叭。现在由于 ...

我曾经用那个方式改过4寸的纸盆,感觉声音确实大了很多,但是这种扬声器在两管机上音量也就能开到一半左右,再开大,音量并不随之增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曾经用那个方式改过4寸的纸盆,感觉声音确实大了很多,但是这种扬声器在两管机上音量也就能开到一半左 ...

开到一半之后声音不再变大------一种可能是舌簧片(大部分是单端固定的悬臂式舌板)太硬了,弯曲变形量与所需外力不是简单比例关系,大变形量时需要的外力要大很多,这时改薄(有可能影响灵敏度)、增长悬臂尺寸(外体积也变大)、继续增大上下间隙,可能有效;

如果是中心支点的舌簧片要改定位扭转杆(田737那种结构),使其再软一点,舌簧窗口上下间隙也得随之扩大。

以上改进措施都不太容易;可以自己做:

1)参考GE结构自己做
2)参考ES2助听器舌簧耳塞的结构自己做,难度可能小于1),推测效果可能好,因为舌簧片是弯曲回转U形,累积变形量可以较大,变形受限小(舌头窗口依然要留够上下间隙)。

网友E(2024-11-10):
小日子的,我原来有一台,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日子的,我原来有一台,不错,

欢迎到访,看过您的自制2管机很佩服。

网友:
弄着玩,互相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