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手了一支MF500表因后盖未启封,不知是否电路板的现代表,请各位大师从外观感知...

楼主(2024-07-08):
最近新入手了一支上四MF500表,因后盖封固收藏,未启封。不能直接探究表内部结构,请各位大师从外观感知推断一下其制造年代和内部结构。

称重

称重

前面板

前面板

表盘局部

表盘局部

后盖

后盖

MF500原包

MF500原包

网友:
我一看见表壳反面的电池盖板是斜角用二只缧絲固定这种表就觉得这货有点水!

网友:
从表盘上的编号看 是90年生产的

网友A:
白色塑料盖,不是蜡封,用针挑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色塑料盖,不是蜡封,用针挑出来

试了1mm粗针都bai弯了没能撬开
这货是线路板+分立元件或贴片元件+小型塑料波段开关结构吗

网友:
看到全保护电路。。。。。。。。

网友B:
上海第四电表厂有限公司,这就不是原来的厂了,产品的质量如何,打开看一眼便知。

早期国内万用表本来就没有精品,有人忽悠,也便有了精品一说。改革开放后,工厂石油化,这些老厂物是人非事事休!

网友:
我2014年买过上四有限公司的外磁500表,内部塑料开关,当时还未见到电路板的,后来网上看到出了电路板开关,用的全为贴片元件。我感觉奇怪的是后盖四个螺丝孔只有两个用了塑料盖,是对角安装的,另两只空着,这东西又不贵,厂家似乎太吝啬了吧?

网友:
打火机烧热熔棒粘住孔塞,冷却后带出孔塞,可以不破坏原貌,这表没价值直接针捅

网友:
只要不是印刷开关的就是好的,后期的分档开关是白塑料的,不细看和白瓷几乎一样,只是电阻都换成小色环的了,精度估计还行,只是耗散功率明显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海第四电表厂有限公司,这就不是原来的厂了,产品的质量如何,打开看一眼便知。

早期国内万用表本来就 ...

购买时感觉品相尚可,卖家打不开后盖,也不愿开。又因其测市电压功能正常。就要求卖家称了重1.4+kg,感觉挺重的 内部有可能是下图片中样式吗

现代版MF500内部

现代版MF500内部

网友:
不过是个500表,看楼主哆嗦的难受不难受?房住不炒表用也不炒就是了,我劝你别打开,这个东西都90年了,打开你可能不大舒服,不如直接用就是了。

网友:
是九十年代的一只MF500型表,具体到哪一年有点难度,表盘序号902262未必是90年的产品吧?

网友:
第一次看到贴片的M500
不是绿袍电阻就已经很受电工的鄙视了
浪费这么大的壳了
完全可以塞下一个示波仪

网友:
我曾用过的两款500型万用表。一台星牌,一台永跃牌,外观和内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