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完全不用电解电容12W LED驱动电源

楼主(2024-07-08):
为什么要强调无电解电容呢?这是因为目前普通LED照明驱动电源的工作寿命取决于AC转DC时平滑电路必须采用的电解电容。我们知道LED的工作寿命高达4万小时,而电解电容的寿命只有几千小时,由于系统的寿命是由电源组件中使用的电解电容的寿命来决定的,如果不想法拿掉电解电容,那么LED照明驱动电源的寿命与LED的寿命就很不匹配,也就很难发挥出LED照明的长工作寿命优势。
那么为什么一定要用电解电容呢?这是因为LED是直流电流驱动元件,当AC电源接通时,一般是使用整流元件和平滑回路的直流稳定化电源,该平滑回路中必要的电解电容会因周围的温度及自身的发热而上升10℃,而导致寿命减半,所以电解电容阻碍了LED照明器具的寿命。
电源规格
输入电压:AC176V~AC264V
输出(Max Load):12W(20个60mW灯串联,然后10个并联)
用途:12W LED荧光灯用电源。
本电路针对空间体积小、无电解电容、高PF值要求设计而成。

开源完全不用电解电容12W LED驱动电源.pdf

楼主:
上传开源完全不用电解电容12W LED驱动电源的效率和PF值测试结果

开源完全不用电解电容12W LED驱动电源的效率和PF值测试结果.pdf

楼主:
上传开源完全不用电解电容12W LED驱动电源的高次谐波测试结果

开源完全不用电解电容12W LED驱动电源的高次谐波测试结果.pdf

楼主:
可以向全世界120多个供电电压为220V的国家出口,例如:欧盟、东南亚、拉美国家、非洲等。

楼主:
某些地区(如欧盟)和一些场所(教学和科研单位)对LED照明灯的频闪有特殊要求,因此,开源完全不用电解电容12W LED驱动电源需要增加一些器件来满足特殊要求。其调试主要事项详见附件。

开源完全不用电解电容12W LED驱动电源调试注意事项.pdf

楼主:
上传开源完全不用电解电容12W LED驱动电源材料清单!

开源完全不用电解电容12W LED驱动电源材料清单.pdf

楼主:
本方案与使用TK5401芯片完全不用电解电容12W驱动电源,在相同的交流输入电压220V,驱动负载12W LED灯的前提下,两者的优缺点如下:
一、优点
1)本方案使用18个元器件;使用TK5401芯片方案需要25个,而且包含了本方案没有的EE16高频变压器,这对爱好者DIY TK5401芯片方案增加了难度。
2)本方案PF值高为0.901;使用TK5401芯片方案在没有无源PFC电路时为0.67,增加无源PFC电路时为0.713。
3)高次谐波测试:使用TK5401芯片方案在没有无源PFC电路时高次谐波在不同频率均比本方案高,为了提高PFC值,使用TK5401芯片方案使用无源PFC电路,而导致高次谐波成分比没有使用无源PFC电路要多。
4)电源转换效率:本方案为88.42%,使用TK5401芯片方案为78%。
二、缺点
本方案采用非绝缘方式,在调试过程中,无论是驱动电源,还是测量仪器需要使用隔离变压器;使用TK5401芯片方案采用绝缘方式,只有测量仪器需要使用隔离变压器。

楼主:
温馨提示:所有的测量结果是以楼层6#的元器件型号及生产厂商作为标准的。DIY的过程中可以采用洞洞板,而焊接技术那就靠个人的熟练程度了。

楼主:
LED灯在灯亮时频闪是否满足要求的方法是用数码相机去看LED灯在灯亮的时候是否有光圈。这也可以作为选择学习台灯是否满足要求的一个有效方法。

网友A:
不用电解电容的LED电源,俺附近的古镇大把的设计,价格都让俺目瞪口呆的。

很稀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电解电容的LED电源,俺附近的古镇大把的设计,价格都让俺目瞪口呆的。

很稀奇吗?

这是N年前出口到欧盟的产品,每月几百K产量,不是国内仿制产品。国内使用TK5401芯片,这家日本公司已破产了。

网友A:
古镇,中山古镇,不要以为,一个人可以领先几十万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古镇,中山古镇,不要以为,一个人可以领先几十万人。。。。。。。。。

古镇,LED以前是世界代工厂,现在也是世界灯具配件的集散地,全世界LED芯片生产商主要是日亚和飞利浦,LED国内封装厂主要集中在深圳和东莞,广州的佛山。古镇有几个LED封装厂能同深圳、东莞、佛山相比。
我只是开源N年前的一款产品而己。我说过它的先进性?
开源的目的,如何突破欧洲的打压,出口到欧洲,他们比较认可这个方案!

网友A:
没有给别人借鉴地方的,你一本正经的发出来干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给别人借鉴地方的,你一本正经的发出来干啥?

你开源一款出口到欧洲同类产品,对比就知有没有借鉴之处?抬杠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