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位器罕见的被烧

楼主(2024-07-09):
电位器是带开关的,是一台七十年代末出厂的硅锗混合半导体收音机上面的,具体是怎样烧的呢?就是在关机时电位器旋到即将要关时收音机出现啸叫,再开机就没声音了,紧接着就看到一股烟从机壳里冒出来,以为是功放放管烧了赶紧关机发现电位器手感不对了,拆开看功放管从外观看不出有烧的迹象,也不知道烟是从哪个地方冒出来的,不敢再开机把电源彻底断掉用万用表测功放管电源端对地电阻正常,收音机电源用的是两节18650三元锂电,开关是控制的电源正极,为了降压在电源开关后至收音机电源正之间串联了一个二级管,把开关关掉然后再测二极管正极靠开关那端对地电阻很小,再测开关前端对地电阻无穷大。检查开关后这部分电路板也没有烧的痕迹,线路也没有短路的地方这时有点懵了,然后看到电位器拨盘螺丝部位有变形,难道是这里烧了,把拨盘卸掉一看果然是这里烧了,烧的部位是电位器下臂靠近碳膜电阻片固定铆钉位置,这地方又没有高压怎么会烧了呢?两个中心滑动触点已经烧掉一个,细想电位器中心触点在这位置与碳膜电阻片固定铆钉之间的电位基本为零了,怎么会烧了呢?除非是电位器开关极片的铆钉与碳膜电阻片固定铆钉短路了,可它们之间水平方有一段距离,中间还隔了碳膜电阻片不可能短路,那就是碳膜电阻片漏电击穿了,碳膜电阻片也不可能磨穿,即使是磨穿那也是碳膜先磨穿,碳膜磨穿了调音量会有咔嚓声,但是没有出现过咔嚓声。并不现在这个霉雨季节烧的,而是去年冬天大晴天时烧的,最终结论就是碳膜电阻片绝缘层老化漏电。

网友:
音量电位器,被烧的感觉很少见……

网友:
有电流通过了,而且比较大;

只有更换了!

网友:
电位器击穿,中点对电源漏电,在关断时中点对地阻值很小,接近短路,导致烧毁

网友:
一般情况电位器在收音机上没有“烧毁”的条件(6V,5K才一个多毫安),可能是金属件变形,碳粉脱落造成短路。

网友:
只有一个可能,滑动抽头对电源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