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喇叭用哪种胶最适合?

楼主(2024-07-09):
牡丹941C声音稍大一些就有机震现象,怀疑是喇叭只用螺丝固定仍不够牢固的原因(德生,SONY等大品牌的收音机都是用胶固定喇叭+螺丝的)。

用何种胶最合适呢?不仅要求牢固,还得考虑以后更换喇叭时方便拆卸。毕竟不太可能喇叭永远不坏。

网友:
我使用浙江产的合众801胶水固定喇叭,和德生原机的很像。

网友:
最好不用胶水,用胶皮或厚的双面胶

网友:
704硅橡胶试试

网友:
用黄胶好了

网友A:
巧了,最近也在修磁体脱落的喇叭,粘磁体所用胶只需坚硬稳固,能受力即可。

网友B:
喇叭盆架和机壳中间没一圈eva棉垫?

网友C:
参考一下玻璃胶,704硅胶一类的,固化后是软的,也比较容易清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巧了,最近也在修磁体脱落的喇叭,粘磁体所用胶只需坚硬稳固,能受力即可。

感谢前辈回复!

我是要固定喇叭支架,不是磁体。我还要考虑以后容易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喇叭盆架和机壳中间没一圈eva棉垫?

您这提醒我了,确实没有加软垫,因为手头没有合适的材料。

您有购买渠道吗?得是圆形的才方便固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考一下玻璃胶,704硅胶一类的,固化后是软的,也比较容易清除。

704会不会太软了?强度不太够。

网友:
热熔胶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704会不会太软了?强度不太够。

704相当于腻缝,减少共振,主要承受力还要依靠螺丝,704在固定问题上只起辅助作用。
另外有一种稍硬的硅胶,70几记不住了,要比704硬很多,完全可以起到替代螺丝固定作用,凝固后受高温会掉渣,不过这种胶拆除的时候可能会伤到喇叭。

网友:
硅橡胶呀,适当减震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前辈回复!

我是要固定喇叭支架,不是磁体。我还要考虑以后容易拆开。

不好意思,自己在修喇叭,就犯糊涂了
有一种单面胶海棉,可解决您所需,很便宜,剪成环状贴上,防震又不影响拆卸。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这提醒我了,确实没有加软垫,因为手头没有合适的材料。

您有购买渠道吗?得是圆形的才方便固定吧

大牌喇叭固定箱体中间都有eva棉的,直接买圆形成品贵些,自己买差不多厚度的圆规自己切个。某宝上1mm厚度eva棉价格不贵。估计有其他替代材料,这个用的多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回复,我找一下eva棉。

网友:
我也想说热熔胶,最方便了,大家懂得

网友:
小孩做咕卡那种胶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