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大多数电子管接收机的灵敏度都差不多?

楼主(2024-07-09):
作为广播收听爱好者,简单考察了各个国家电子管接收机的指标,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各种电子管接收机调幅灵敏度其实都设计在几乎同一个水平,都是在几个微伏(额定功率和信噪比有点差异,但是我认为在实际收听的时候,收台能力是相似的)
虽然实际机器的灵敏度都会比说明书高一点,说明书留有余量。
下面是一些电子管接收机说明书写的灵敏度:

222-1,信噪比3:1时,话灵敏度不大于5微伏,这里没有给出此时输出功率的标定。
国产430,信噪比3:1,50毫瓦输出,中波灵敏度不大于8微伏,短波灵敏度不大于5微伏。
国产7512C,各个波动指标用列表列出,10db信噪比时候,大部分都是6微伏可以输出0.5瓦。
马可尼CR100,信噪比10db时候,各个波段灵敏度在2~5微伏,这里没有输出功率标定。
飞利浦BX925,信噪比10db时候,各个波段灵敏度不大于5微伏,这里没有输出功率标定。
捷克斯洛伐克TESLA的Lambda5,输出50毫瓦,信噪比10db时候,各个波段灵敏度2~7微伏。
美国Hallicrafters SX28,输出50毫瓦,各个波段灵敏度2~5微伏,这里没有给出信噪比。
高端机,R390A,1瓦输出时候,0.5~16兆周,灵敏度4微伏。16~32兆周,灵敏度是5微伏。

这些举例的接收机,从30年代到60年代都有,但是账面灵敏度指标没有天壤之别,为什么各国没有设计更高灵敏度的电子管接收机。不谈天线、不谈接收环境,想通过买个高级接收机听更多电台的愿望如何实现?

网友A:
我的理解,靈敏度下限是被環境噪聲和第一放大級的噪聲特性限制住的,這在任何地區都一樣。在我們所居住的這個星球上,沒有環境噪聲特別低的地方。這裏的環境噪聲,包含了天電噪聲。

网友:
因为环境噪声和机器本身噪声以极管子噪声,所以机器灵敏度不可能做的特别高。

网友:
“不谈天线、不谈接收环境,想通过买个高级接收机听更多电台的愿望如何实现?”-----可通过适当加大发射功率提高信号强度、通过国际立法禁止恶意干扰合法广播电台的广播、各国合作研究可控电离层技术。

网友:
各种电子管接收机调幅灵敏度其实都设计在几乎同一个水平,都是在几个微伏------晶体管接收机中波都在毫伏级!

网友:
数字化以后,不需要考虑灵敏度等等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靈敏度下限是被環境噪聲和第一放大級的噪聲特性限制住的,這在任何地區都一樣。在我們所居住的這 ...

很认可您的观点,我也认为大概是大气噪音的限制,并且电子管的本身的噪音也有很大影响。设计师们认为灵敏度已经足够,实际情况都不会把增益开足,更高的灵敏度没有意义。

我注意到一些用场效应管做高放的接收机,同样信噪比下,在中波和短波能提供更高一点的设计灵敏度。我认为是因为场管的噪音要比电子管好,所以能做的灵敏度高一点。

网友:
WS430灵敏度是3.5uV

网友:
楼主您列举的这些机机的 设计使用年代,这样的灵敏度已经完全够用了。
数字电路推广之前,接收机灵敏度提高1μV,付出的成本和代价将是巨大的.

网友B:
您参考的资料,可能有些问题。

我仅凭记忆说啊。
接收机的灵敏度其实受限于选择的带宽,带宽越窄对应的灵敏度越高。
您在一楼中提到接收机的输出功率,这其实不严谨。

我记忆中,222的灵敏度是2-3μ,56式是1.5-2μ,苏联P-250和 R390A都是 在4K带宽时灵敏度1μ-1.2μ,小于4K带宽,灵敏度优于1μ。

上述是出厂新机标准,现在的机器优于方方面面老化,肯定达不到如此。

AOR公司英国团队设计的AR7030接收机,90年代值1300英镑。灵敏度是1.5-2.5μ。
当灵敏度近似时,各家拼选择性,选择性又近似时,拼信噪比。

网友B:
222出厂前,厂家检查的灵敏度,随机纸上写2μV,实则内部标准是优于1.5μ。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2出厂前,厂家检查的灵敏度,随机纸上写2μV,实则内部标准是优于1.5μ。

这是222-1的说明书
话的灵敏度和收报灵敏度当然差异很大。

390的灵敏度,海版请看TM11-5820-357-35手册的131页。调幅灵敏度测试就是我给的数据,电报灵敏度测试都是1微伏。

我上面列举所有数据都是在宽带调幅话下的灵敏度,因为我是听广播,对收报模式下灵敏度并不在意。

楼主:
这是430的数据

从430机的设计上中波应该有非常好的灵敏度。纸面标定是稍保守了。当然我没有430机,不知道真机中波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参考的资料,可能有些问题。

我仅凭记忆说啊。

多谢海版指教。
矿坛都是高人,我绝对不敢信口开河,所有资料都是网上找到原厂数据。
普通收音机灵敏度标定,有的输出功率是50毫瓦为准,也有以0.5瓦或者1瓦为准,信噪比有的以10db,有的另外写出。也有找不到的。
56机和苏联250机的数据真没找到,所以没列出。这两种都是高级机估计不差,这里特意找到390A的数据比一下。

从纸面资料看,7512并不比222差多少,222-1也不比390A差太多。单说灵敏度大差不大。当然选项性、镜像比、AGC效果、稳定度、度盘指示精确度这些地方应该会有天壤之别,对于我这种只听广播的来说,从纸面数据看差异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