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来凑个热闹,UT61E改锂电池供电

楼主(2024-07-09):
最近看到坛友关于仪器改锂电、测评9V升压模块的帖子,又看了看自己那一盒子已经被耗尽体能的9V电池,心痒难耐,也折腾一番。

因为思维带入,考虑了一系列如何降低升压模块待机耗电的问题后,发现自己想歪了,如果锂电池可以满足它的供电范围,那么是不是就可以不必纠结9V这个数值了?开始实测:
根据上面的测试,大致隐约可以看出来,电池电压降低到6V以下,UT61E显示电池电量不足。聚合物锂电池两串充满后电压8.4,只要单电池不降低到3V以下,都可以让这表正工作,那就不必设法做电压转换了,当然这么直接替换到底行不行,我也没准数,先买个电池再说。
这个锂电的尺寸和9V电池很接近,正好能塞进去,正负极电线直接焊到原电池弹片根部,这样打开电池盖,就可以直接掐住原弹片对锂电池充电。
换上这个电池后,测试了几组电压,电阻,与用9V电池测试没什么区别,那是不是说明就可以这样凑合用了?先用一阵看看再说吧。

松下的9V电池不到3块钱一块,这个锂电29.4元,以我在室外使用这块表的频率,大概需要好几年后才能将成本持平……感觉是赔了。
但愿这个锂电池命别太短。

网友:
两个锂电池串联给万用表供电已经用了十多年,几块表都换成锂电了。可靠稳定廉价。两个电池四根线引出来接四孔插座,插一个短路两针    把两个电池串联起来;充电时拔掉短路两针,用个 两两并联接到4.2V傻充的四针,两个电池同时充电,免去均衡电路同时纠正两个电池差异。

网友:
我的VC86E我也改过,它原本在电源上串了几个二极管降压(好像是2个),在6点几伏就会响低压警报。
我给去掉一只,现在是6伏左右响低压警报。用2串锂电池效果挺好。
一直没明白厂家串多个二极管降压是个什么操作

楼主:
以上仅为自用实验,安全性、长期使用的可行性尚不明确。所以我还是会备几块正经的电池随时应急,需要时,只要剪断锂电池连线,重新装上6F22即可。

网友A:
直接应用锂电、或者经过DC-DC变换,给一些便携和小型仪器仪表供电,可选的方案挺多。

笔者刚刚实验了给老式低频毫伏表供电,毫伏表本身采用的220伏交流供电,本人用一节锂电升压至12伏,成功的达到了目的,去掉了那个电源线尾巴!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1 有网友担心干扰,实践证明,毫伏表工作正常!用市电供电的毫伏表也存在干扰呀。

现在出现的各种DC-DC变换器,变换频率高、效率高、体积小、应用在在许多小型电器上、仪表上。我买了一块欧姆档不需调零的指针万用表,供电就是采用两节五号电池变换而来,通过变换获得1.2伏、3.3伏、12伏等不同的电压为不同的欧姆档供电,使用时不需要给欧姆档调零。

现在的技术、器件、工艺 ,对比500型万用表时代来说,又行进了一个花甲,即使是老年爱好者,也没有必要还停留在那个年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应用锂电、或者经过DC-DC变换,给一些便携和小型仪器仪表供电,可选的方案挺多。

笔者刚刚实验了给 ...

前几天看了您的帖子,您的实践,是诱使我做这个改动的动力之一

网友B:
就我那9205把电池仓扩大了,两节14500用到低电压提示拿出来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我那9205把电池仓扩大了,两节14500用到低电压提示拿出来充电。

我最开始打算把锂电池内置,放个更大容量的锂电池在仪表内部的空档处,后来放弃了这个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最开始打算把锂电池内置,放个更大容量的锂电池在仪表内部的空档处,后来放弃了这个方案

9205表属于炮灰级的,怎么耐造怎么来。我的14500有专用的充电器(4.2V)

网友:
两节锂电一串,用半年都不是问题,还没有干扰,千万不要用升压电路的!

网友C:
其实61E可以改单锂电池供电,升压电路都省了,只是电池电压降低到一定数值时,对TRMS电路影响较大,其他都还好。

网友D:
用9V电池的都可以用两节锂电来改造,我的287就是这样改的,反正低电压到了5.8V就取电池出来充电

网友E:
放万用表里太久容易过放,

网友F:
我这些用了好多年了,比层叠电池耐用多了

空间小,直接焊接两个14500

这个电容表换锂电池10多年了(基本不用)

电池仓空间大,能上盒子

网友:
经济性上并不划算,最大的好处是不会漏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61E可以改单锂电池供电,升压电路都省了,只是电池电压降低到一定数值时,对TRMS电路影响较大,其他都 ...

我才知道,原来3.7V也能工作
刚才测了一下,3.7V供电,屏幕显示电压不足,直流电压,电阻功能可用,其他功能没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9V电池的都可以用两节锂电来改造,我的287就是这样改的,反正低电压到了5.8V就取电池出来充电

我一直把不可充电的松下9V电池当成可充电的使用,没电的时候用电压10V限流100mA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放万用表里太久容易过放,

对于我来说,电池过放的概率暂时不大,在电池问题上我给自己增加了很多困扰,家里家外,有用的没用的一大堆各种电池,我都定时给它们充电,这块表使用的频率高,即使点亮足够,我一般也会定期充一点电给它。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放万用表里太久容易过放,

18650、14500钢壳小电流过放问题不大,能充回来。聚合物软包的过放大概要鼓了。

网友:
频繁使用的还是很划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才知道,原来3.7V也能工作
刚才测了一下,3.7V供电,屏幕显示电压不足,直流电压,电阻功 ...

改电池电压监测电路可以完美解决低压提示,网上有不少改单锂电的帖子

网友:
2块锂电串联,最最实用,不要用升压板............不要用升压板...........不要用升压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直把不可充电的松下9V电池当成可充电的使用,没电的时候用电压10V限流100mA充电

应急是可以用啊,以前干 电池我也有用充电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这些用了好多年了,比层叠电池耐用多了

这样串联没有均压电路应该不行吧,两节电池的电压会不一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才知道,原来3.7V也能工作
刚才测了一下,3.7V供电,屏幕显示电压不足,直流电压,电阻功 ...

3.7V芯片和屏可以工作,但是蜂鸣和交流RMS肯定不行,串口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样串联没有均压电路应该不行吧,两节电池的电压会不一致。

完全不需要均压

就算是不平衡到压差有1V这么大,  那么1节到2.5V终止电压时, 另一节1节3.5V,这个时候表的电池低电压报警早就出现了,拿出来充电就行了,电池不会过放,小电流放电情况下到3.6V基本就没电了,也不会造成容量浪费

我图中这些SONY电池一致性是出奇的好,更不用考虑均压了

但是关机后部分电路还工作的表(比如F287这种),长年不用最好把电池取出来,要不然能把电池放干,电池报废不说,还可能引起漏液导致表损坏

网友H:
引用 网友I:
胜利表喜欢这样设计,一则电池电压足够,串二极管不影响表稳压LDO输出,还降低了LDO功耗。二则可以防止电 ...

LDO降低的功耗被二极管消耗掉了,整体上带来不了啥好处吧?何况整体功耗原本就很低。
要减少功耗直接换成四节5号电池或两节锂电不是更好?
就算想防反接,也用不着串两个二极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LDO降低的功耗被二极管消耗掉了,整体上带来不了啥好处吧?何况整体功耗原本就很低。
要减少功耗直接换 ...

你应该很清楚我说的降低LDO功耗的意义,整体功耗初玩者都知道基本不变。。。
如果你胜利表玩得多,肯定知道胜利表设计两个二极管串接到电池回路中防护是很常见的,2018年前的VC980X单片机方案系列都是这样设计,因为人家考虑新电池电压10V多,LDO有点压力,两个串接防反压也无疑更高,人家这样设计不是考虑使用8.4V锂电池的。。。

网友:
福䘵克的表,普通电池能用好久好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