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1TB显存GT610被我魔改成功!堪称核弹!

楼主(2024-07-09):
1TB显存GT610被我魔改成功!堪称核弹!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bm421G7Fq/

用SD卡扩展显存,碉堡了

网友:
1TB疯牛病版GT610

网友A:
既然是转载,你加上你自己的看法吧,
原贴转发不加修改评论,转500次要坐牢的。

网友:
SD卡比显存速度可能差百倍,为什么帧率还提高了

网友:
还好我做过SD卡的底层读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转载,你加上你自己的看法吧,
原贴转发不加修改评论,转500次要坐牢的。

卧槽有这说法

网友:
疯牛病版GT610

网友:
感觉是假的.
显存与SD速度不同. 理科专业的都知道. 否则显存不会这么贵了.

显存是并行数据, SD是串行数据 二者位数不同, SD卡要代替内存,至少还要有个串->并.

显存的时钟频率, SD的时钟频率, 二者不在一条钱上....

网友:
这个玩意像假的,SD和显存总线接口规范都不一样。

网友:
多么明显的骗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