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串联谐振全桥开关电源比LLC差在哪里?

楼主(2024-07-10):
LLC具有ZVS软开关和抑制反向恢复等优点,但实际上华为有些大功率电源也不是LLC做的,有些就是LC串联谐振全桥。明知道LLC的有点,他们这样做的道理在哪呢?

网友:
LC串联谐振全桥的外特性也是很可取的,这个要看设备具体要求,比如需要电流源的特性那样LC就有优势了。

网友:
LC谐振的调整范围窄很多。多数是开环运用。

网友:
个人认为:所谓的LLC谐振电路,一般是把高频变压器的励磁电感(漏感)作为谐振电路的一部分,该电路结构的变压器(200KHZ以上)其绕制工艺均采用分段绕制;而采用LC谐振电路,高频变压器其绕制工艺均可能采用紧密耦合法。其双方工作的基本原理基本相同,均工作在感性区(ZVS导通),即电压超前于电流90度,这样在开关管方波信号从上升沿到下降沿时(信号过零段),但其电流继续通过其结电容(MOS管)及LLC或LC谐振电路进行充电,使谐振电路工作,当电路的开关频率等于谐振频率时(感抗等于容抗,电路为阻性),其输出信号频率为基波,电路所有的能量均传递到高频变压器的副边。

网友:
LLC的高效率是有前提的,仅谐振点附近效率最高,适合输入、输出调整范围小的应用。

楼主:
在知乎上看到一篇介绍LC串联谐振的,波形图中标错了,Q3和Q4得互换一下。输出是方波,有没有问题?

网友:
上述帖子已表达比较清楚,在t1-t2期间Q1、Q4关断瞬间,i电流继续由Q1、Q4的结电容、LrCr谐振电路构成回路。至于说在Q1、Q4管关断瞬间,原边的D2、D3导通续流是错误的,因在此瞬间,所有开关管均未导通,D2、D3管相对电源来说为反向联接,不可能导通,因此i电流只能通过结电容充电构成回路。

楼主:
这个应该是谐振电容两端的电压,不是输出电压。如果设Q1和Lr交叉点为A,C和Q4交叉点为B,那么变压器原边波形和Uab波形是否也是方波呢?

网友:
LC串联谐振全桥开关电源比LLC功耗大一些,LC串联谐振全桥开关电源比LLC易于批量生产。

网友A:
LLC谐振电源的拓扑结构形式多样,不同的拓扑结构其分析的方法也是有区别的,而且理解难度较大。你所提到UAB电压,该电压和谐振电路基本无关联,只决定于高频变压器(因高频应用损耗、漏感等)副边电压变化情况,即其副边电压变化的大小直接影响原边电压大小。如逼边电压恒定,折射到原边电压就恒定;谐振腔(LrCr)其谐振频率为正弦波。
其原理分析复杂,为此,最主要是理解如何实现ZVS(MOS管损耗)模式和实现ZCS模式。当开关频率等于谐振腔的谐振频率时开关管可实现ZVS模式,即利用MOS管的结电容的充放电和二极管的钳位(0.7V)来实现。整流二极管工作在临界电流模式(指开关管导通整流二极管中的电流刚好为零,意味着其不会有反向恢复电流),即可实现ZVS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LLC谐振电源的拓扑结构形式多样,不同的拓扑结构其分析的方法也是有区别的,而且理解难度较大。你所提到UAB ...

你说的是LLC吧,我问的是LC串联谐振全桥

网友:
现代很多逆变器,把谐振电容放在输出端,稳定性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应该是谐振电容两端的电压,不是输出电压。如果设Q1和Lr交叉点为A,C和Q4交叉点为B,那么变压器原边波 ...

主要借此谈点LLC)。不是方波信号,应当为准方波(介于方波和正弦波之间)。至于使用LC串联开关电源可能是基于其应用场合,一般其主要应用在高压充电,静电除尘等。LC电源的拓扑结构主要有三个工作模式,即DCM(断续模式),CCM(连续模式,谐振回路呈容性和感性)。一般使用较多的为DCM模式和CCM(感性谐振回路)。在DCM模式下采用PFM(脉冲频率调制)技术,CCM模式下采用PWM(脉宽调制)技术。你的上述原理图就是典型的“CCM模式下采用PWM(脉宽调制)技术”。在t2、t3期间上述电路中的4个MOS管均截止,t2时串联谐振回路中电感和电容中的能量通过Q1、Q4MOS管中的二极管释放掉(为下一个周期工作)。但对上述电路变压器副边的整流二极管的反向恢复时间要求要短,整流二极管也不能实现零电流关断。

网友(2024-11-02):
LLC电源大功率时变压器发热严重

楼主:
如果变压器磁芯用低损耗高饱和的铁镍磁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