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P2040板子焊上了,测试没问题

楼主(2024-07-10):
白嫖6层沉金板,礼盒包装,烫金字醒目

油纸包的PCB第一次见

沉金颜值就是高

上加热台,焊接MCU

加热后细节图

USB口进了锡,死活插不进USB线,用力过猛
USB焊盘被弄坏了,无奈飞线吧

插电脑上成功识别128M U盘一颗
丢nuke固件进去,清空FLASH(W25Q64)
然后再丢MicroPython固件进去

IDE成功连接,默频率125M,超频200M,无发热

想当年家里第1、2台电脑奔腾MMX和奔腾PRO都只有200MHz主频,
还有人生第一台手机,多普达586W,也只有200MHz,
现在随手一片3元的ARM MCU就双核轻松超频200MHz,摩尔诚不欺我

第一次用MicroPython开发单片机,
好强,代码编译上传0延迟,实时查看堆栈中的变量值,
我丢,解释器才是计算机发展的里程碑,
BASIC却没能赶上这个性能过的时代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机之类用的BGA焊油 10g 15元 这样的价格

英华的BGA焊油 10g10几元,你买100g,也就50元以内,几辈子都用不完。

楼主:
import machine
from machine import UART, Pin, Timer, ADC, PWM
class TFreqGen():
    #410 5 82 41 164
    freq=0 #发生频率
    k=5 #倍频
    en=0
    i=0
    tim=Timer()
    def __init__(self):#Q0 I1
        self.pq=Pin(0,Pin.OUT)#Q
        self.pi=Pin(1,Pin.OUT)#I
    def setFreq(self,v):
        self.freq=v
    def write(self,this):
        if self.i<4:
            self.i+=1
        else:
            self.i=0
        if self.i==0:
            self.pq.on()
        elif self.i==1:
            self.pi.on()
        elif self.i==2:
            self.pq.off()
        else:
            self.pi.off()
    def start(self):
        self.en=1
        self.tim.init(tick_hz=int(self.freq*2/self.k), period=1, mode=Timer.PERIODIC, callback=self.write)
    def stop(self):
        self.en=0
        self.tim.deinit()
class TAdDa():
    en=0
    def __init__(self):
        ai=ADC(Pin(26))
        aq=ADC(Pin(27))
        amic=ADC(Pin(28))
    def readIQRX(self): #I26 Q27
        ai.read_u16()
        aq.read_u16()
    def readMic(self): #MIC28
        mic.read_u16()

machine.freq(200000000) #超频200M
print("curfreq",machine.freq())
fg=TFreqGen()
fg.freq=409.9
fg.start()
# fg.stop()

代码是Timer产生90度相位的,IQ驱动信号,5次谐波差不多能到410MHz
108MHz的话,基本上3次谐波足够了
ADC采集信号,解调还没写,代码待测试

网友A:
烤糊了

> 想当年家里第1、2台电脑奔腾MMX和奔腾PRO都只有200MHz主频,
> 还有人生第一台手机,多普达586W,也只有200MHz,
> 现在随手一片3元的ARM MCU就双核轻松超频200MHz,摩尔诚不欺我
M0的200MHz和奔腾的200MHz大概还是有点差距
M7的开了I-Cache/D-Cache后和同频的奔4有的一拼,甚至要超出

> 第一次用MicroPython开发单片机,
> 好强,代码编译上传0延迟,实时查看堆栈中的变量值,
> 我丢,解释器才是计算机发展的里程碑,
如果不做运算,只写点简单的控制脚本,用Python还是可以的
想追求一点点性能,可以考虑用lua
任何一个语言都可以做到“实时查看堆栈中的变量值”,和是不是解释无关
只不过有些语言需要用工具,并且入门有一定的门槛

网友B:
板子怎么焦黑一片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子怎么焦黑一片呀

松香而已

网友:
这惨不忍睹的焊接……

网友C:
始于足下,sdr开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烤糊了

> 想当年家里第1、2台电脑奔腾MMX和奔腾PRO都只有200MHz主频,

keil 那种配合J-LINK也能调试
但都得要专门工具(硬件)来支持,得花钱买
mpython还有个奇特的地方,控制台支持一行一行输入执行
这个绝对是C/C++开发没有的,只能修改源码重新编译,关键地方打断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始于足下,sdr开干了?

开干

网友:
引用 楼主:
代码是Timer产生90度相位的,IQ驱动信号,5次谐波差不多能到410MHz
108MHz的话,基本上3次谐波足够了
A ...

看來就是高手出招了

网友D:
我用这个小玩意儿烧的,新助焊膏,干干净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这个小玩意儿烧的,新助焊膏,干干净净的

我能说我买不起焊油吗
基本上只用松香
劣质的无酸无卤焊油锡是滚来滚去的,好的焊油很贵
以前还用过焊锡膏,焊完MCU就灵异了,不敢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keil 那种配合J-LINK也能调试
但都得要专门工具(硬件)来支持,得花钱买
mpython还有个奇特的地方, ...

几乎所有的解释语言都支持立即模式(输入一行运行一行)和编译模式
C/C++也有解释器的,可以支持立即模式,不过那玩意运行得比python还慢,估计也万年不更新了
VisualStudio也可以支持热加载,修改的代码可以立即进行调试

另外,RP2040自己可以烧个DAP-Link的固件,直接当仿真器用
你打了这么多块板子,拿一块出来当仿真器不就得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能说我买不起焊油吗
基本上只用松香
劣质的无酸无卤焊油锡是滚来滚去的,好的焊油很贵

现在的电脑、手机等精密电子产品的焊接,都是用的焊锡膏。没见生产企业为了不让mcu产生灵异事件,采用松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的电脑、手机等精密电子产品的焊接,都是用的焊锡膏。没见生产企业为了不让mcu产生灵异事件,采用松 ...

手机之类用的BGA焊油 10g 15元 这样的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