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450赫兹检测电路,哪种方案好?

楼主(2024-07-10):
想用567做个450赫兹检测电路,大家有何见解?

网友A:
都可以。单片机也行,没准更便宜更灵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可以。单片机也行,没准更便宜更灵活。

收到,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可以。单片机也行,没准更便宜更灵活。

厉害~!

网友:
567干这活没问题,关键是定时电容一定要用温度系数低的CBB,另外那个电位器最好在调试好后换固定电阻。

楼主(2024-10-24):
感谢大家的指导!

网友:
这么低频率确实已经是个单片机都能胜任的了, 网上资料多, 调试也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