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源问题

楼主(2024-07-10):
(图片)

网友:
如果是E-C-B管脚的日制三极管,会不会Q455的E-C短路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R454或电位器R401下端开路啊?

楼主:
如上图,输出电压无法调整不,原本17.5的电压输 出有6V。测量Q453基极也只有6V多,和图中标示的18.1V相差甚远,怀疑电容C453漏电,但换新电容也  一样。现在想会不会是Q451性能下降引起?大家会分析一下

网友:
这个图上就这墨迹个电压标志,先看看Q451的情况吧,最应该测量的是这个管子情况。

网友:
Q455的损坏概率大。

楼主:
回楼上各位,Q455代换过,故障依旧。测各点电压,就是18V电压相差大,猜想是不是Q451这个管子不良,电流变小,建立不起额定电压?但这个K34老管比较少见,价格较高,目前手里有K168管,不知道能否直接代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楼上各位,Q455代换过,故障依旧。测各点电压,就是18V电压相差大,猜想是不是Q451这个管子不良,电流变 ...

测量下Q455基极电压,看下调整R401电位器时基极电压是否有变化?无变化,则是电位器下端或R454断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楼上各位,Q455代换过,故障依旧。测各点电压,就是18V电压相差大,猜想是不是Q451这个管子不良,电流变 ...

一只2~5千欧范围内电阻即可换,若故障解决再换结型管

网友B:
个人认为:Q453管子多降掉了11.5V,,在调节一下VR401(5K可调电阻)监测Q453电压变化情况,同时测量一下D451稳压管的电压。一般情况在调节可调电阻时其Q453管的输出电压应当有变化,如有变化可能管子问题不大,应当重点检查稳压控制部分(稳压管、可调电阻及相关的电阻)。上述情况均排除负载无电路正常的情况下。

网友C:
17.5V电路有没有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17.5V电路有没有短路?

应该是没有短路的,本来正负17.5V的电压,现在变成正负6.2V,机器也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Q453管子多降掉了11.5V,,在调节一下VR401(5K可调电阻)监测Q453电压变化情况,同时测量一下D451 ...

经过拆出测量,是电阻R454开路了,造成无法调压

网友:
电路中Q451是一只G-S短接的场效应管,这是“恒流二极管”用法,它相当于Q455的集电极电阻;Q453是电源调整管,Q455是比较放大管(相当于一只运算放大器),并且Q455还为D451提供工作电流。
输出电压低并且不可调,首先测量Q455三个电极电位,判断D451、Q455工作状态。如果Q455发射极电位明显低于D451稳压值,那么就需要检查Q451输出电流、C459、D451是否损坏;如果Q455发射极电位正常,集电极电位很接近发射极电位,那么原因可能是Q455集-射短路击穿,也可能是R454、VR401下端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下Q455基极电压,看下调整R401电位器时基极电压是否有变化?无变化,则是电位器下端或R454断路。

朋友这个判断相当精准,确实是下臂电阻R454开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