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好。现在有一个不明白的问题。

楼主(2024-07-10):
电源的大电容影响声音。这是自己经历的。请问老烧大哥们。电容并联会不会有影响呢。最近在淘宝别上拍了几个2200uF的电容。没以前的电容了。不知道音质会有影响吗?问电容并联一起是不是有大电容的效果。

网友:
同等级电解电容2*5000UF好于1*10000UF

网友A:
反正电容都买了,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单只电容性能指标一样,并且并联后容量也一样的情况下,多只电容并联要比单只电容效果好,因为并联后电容的等效电阻减小了。

网友:
电容并联一起是不是有大电容的效果------多只电容并联要比单只电容效果好,因为并联后电容的等效电阻减小了。小容量的电容等效电感小,并联后要比单只电容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正电容都买了,试试就知道了。

等东西齐了想装一台小功放。问一下好不好用。不好就得重新下单买大电容。

楼主:
OK。明白了。并联更好。没试验是因为没对比的了。

网友:
从可靠性方面考虑,多个电容并联优于单个电容,即使某个电容失效了,电路大概率还能工作。

网友:
到手后测试一下听感,将结果告诉我们

网友:
        只要耐压相同,并联电容没问题。

网友B:
并联比单个电容要好
1. 电容有串联等效电阻ESR,并联之后减小
2. 电流问题,电容的脚流过的电流是有限的,并联后,
  增加了脚和PCB接触面积,可以传输的更大的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并联比单个电容要好
1. 电容有串联等效电阻ESR,并联之后减小
2. 电流问题,电容的脚流过的电流是有限的 ...

我来补充个第三点,卷绕的电容还有个隐藏的电感在里面,一般卷的越多电感越大,分为两个电容后电感就小了

网友:
隔壁老王表示除了体积大点占地方不好安装其他都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