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p2可不可以接成二级管

楼主(2024-07-10):
知周所众,2p2是四级管,那如果不接栅级3,4。只接阳极2,6。灯丝1、5、7接1、7,3v电压。问5与阳极(2,6)是不是二极管?

网友:
应该可以呀,参照电子管数字电路的做法,

网友:
以前考虑300B当整流管的略有研究:
栅极接屏极或者接阴极都是可以做整流管。接屏极容易打火,接阴极的压降大。所以就不了了之,没真正做过。

网友:
单看标题,三极管四极管五极管,,,都可以接成二极管呀,,,是俺想得太简单了吗

网友:
任何多级管都可以接成二极管使用,2P2如果当二极管用最好是把两个栅极接到屏极上。

网友:
楼主你这是哪本书2P2的截图,方便的话请告知。

网友:
不接栅极不行,栅极悬空相当于栅极以大电阻接地,你想想会产生什么效应,所以多极管当二极管用时,所有栅极一律接到屏极就完事儿了,就这么简单

网友:
简单?栅阴之间的击穿电压很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