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G1040信号发生器故障

楼主(2024-07-10):
手上有个几年前买的SG1040信号发生器,记得刚买时候各种输出都有,吃灰了几年,前两天折腾音频毫伏表还用了一下,也是这时候发现没有TTL输出,主输出调成方波也没有,由于切换正弦和方波时听到继电器响,于是抱着好奇心拆开一看,看了下继电器没问题,这一拆不要紧,装回去后屏幕卡死在启动界面了,嗨呀……有没有熟悉的坛友看看如何修理,或者推荐下二手的型号,要求DDS的,那种MAX038的就不要了,预算500

网友A:
上述屏幕中显示的英文意思为:上面为”检测模块“好;下面英文为”系统测试“好。但现在界面,个人认为可能为开机软件已丢失,已无法进入系统,除开关机键能操作外,其它的操作键均不能操作。唯一的办法只能购买原厂的存储器(ROM)。或者有该型号空白存储器用编程器重新写入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述屏幕中显示的英文意思为:上面为”检测模块“好;下面英文为”系统测试“好。但现在界面,个人认为可能 ...

那我估计没得救,输出倒是还有默认的,不过没啥用就是,那看来只能掏心挖肺,板子丢入料板堆,壳子另谋它路

网友B:
要看频率范围:30KHZ以下ICL8038;30KHZ以上MAX038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频率范围:30KHZ以下ICL8038;30KHZ以上MAX038

模拟的没意思,坏掉这个都是DDS的,现在DDS的20M大概也就两百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返厂修。。。。。。

修啥呀,就算人不收钱,来回邮费都够买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模拟的没意思,坏掉这个都是DDS的,现在DDS的20M大概也就两百多

数字信号发生器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字信号发生器太贵了

上海鲜市场逛逛,今天刚刚下单买了个同型号的,二百多包邮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海鲜市场逛逛,今天刚刚下单买了个同型号的,二百多包邮

能购买到同型号的信号源更好。不妨把购买的信号源的存储器取下来,并用编程器读取其软件信息(在排除其加密的情况下),再写入到原故障机的编程器中去,原信号源又可以正常使用了。根据判断,应当说原故障机的编程器是好的,因该信号源在开机自检时已完成系统检测任务,说明MCU和ROM能正常地进行指令调取,只是在后续的执行流程中出现了“执行中断”现象,从而未能完成整个执行流程。

网友D:
楼主有没有这个SG1040信号发生器的说明书,手上有一台SG1110信号发生器,是英文界面,没有说明书不知道如何操作。有说明书的话麻烦发一份给我,谢谢!邮箱 116413831@qq.com

网友:
5楼提到返厂修,打了电话过去说是厂家倒闭了,没办法提供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没有这个SG1040信号发生器的说明书,手上有一台SG1110信号发生器,是英文界面,没有说明书不知道如何 ...

我买的二手,不过我是中文的,使用时候看屏幕挺直观,也没有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