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变频空调外机板子

楼主(2024-07-1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延通讯线路查,好多阻容原件易坏

网友:
请楼主看下室内线控器这边,
我家就遇到过,使用了腐蚀性的助焊剂
插头烂坏了。

网友:
,
故障代码E6,查询后得知外机通讯故障,---------------------不一定是通讯故障,外机电源出问题也是显外机通讯故障,这种故障松下 三零修过好几台,模块炸了都是通迅故障,花了大把时间查通迅走过弯路,建议通下电先量下.   另外变频机内外机电缆出问题也是,换新就好.而且拆下来电缆看不出任何问题,用到普通机上一点都沒问题.

网友:
还是定频的好修

网友:
有烟酒,问题就好解决

网友:
昨天刚修好一台海信50LW/27BP柜机,升频过程中模块保护,为了快修换了一块 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很对,经检查发现外机板无5V和12V,外机电源部分坏,已下单买了电源芯片(3块多钱),等明天货到了 ...

期待结果分享,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