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看到关于南孚电池的文章,大家怎么看

楼主(2024-07-11):
刚看到关于南孚电池的文章,大家怎么看?按这样说,到底哪个品牌的电池靠谱些呢?

原文链接
https://www.msn.cn/zh-cn/news/ot ... 5e955f701&ei=16

网友:
先说结论:这篇文明显是弱智+抢手写的。骗的是更弱智的

对于文中提到的几点简要说明一下:
1.南孚并没有不耐用、跑电快的问题,实际用过的人都知道。但是买到假货那就另说了,南孚假货确实多,这个也是事实。

2.南孚广告吹聚能环确实是误导消费者,那个环没有人任何“聚能”的作用,相信所谓聚能环的人确实是被误导了。同理,文中后面自相矛盾的说南孚因为有聚能环所以电压高,并且电压不会随着电量使用而下降的说法同样是胡扯,同样是误导和欺骗。有点脑子的人应该能注意到文中这两点自相矛盾的说法吧?

3.关于电压。AA/AAA(5号/7号)电池的额定/标称电压都是1.5V,实际新电池的电压都在1.6V多一点。这个基本上所有品牌都一样,只存在微小的差别。请注意这个1.6V多点的电压是符合标准的,所有使用AA/AAA(5号/7号)电池的用电器在设计之初就需要保证在这个标准电压范围内不会被烧掉,这是基本要求。所以如果谁的什么东西因为用了南孚烧掉了,那就是这个产品不合格,南孚不应该背锅。文中提到南孚电压有1.6-1.7V之间,其他品牌电池是1.5V,这要么是故意误导,要么他就没量过其他电池的电压。写此文的人不是蠢就是坏。结合前面说的一些自相矛盾的说法,写此文的人良心大大的坏了。顺便提一嘴,如果你买到的新电池测量电压只有1.5V,那恭喜你被坑了,这个电池肯定是垃圾,肯定不耐用。

4.关于电池电量和是否耐用的问题,B站和油管上都有很多评测,当然,我也不知道这些评测有没有恰饭、准不准确。据我以前从某电池厂的朋友那里了解到的情况(没有利益关系,所以我觉得可信度较高),他们采购了市面上所有正规大品牌的电池和他们自己的产品做对比测试。结果是他们自己产的电池电量稍多一点点。我对这句话的理解是,市面上各大正规品牌的电池电量都差不多。那么,看价格决定买哪个品牌就行了。当然,我这个朋友和我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是N多年前了,那个时候还没某米和某造的电池。但是话说回来,这两个品牌都不是自己生产的电池,都是找别的品牌代工的。

网友A:
稍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电池的电压由使用的材料决定,普通电池空载1.6V很正常,南孚电池电压1.6V会烧电路,那是说给智商不达标的人听的

网友:
一看就是弱智枪手文,只能骗骗啥都不懂的人,南孚聚能环被人诟病是因为名字和过分夸大,但你要说这个破环有没有用,我觉得还是有的,而且南孚也没有因为这个环就比别人多卖多少钱,南孚的价格和其他大品牌基本是一样的,而且新电池电压1.6V也拿来说事儿,只能说这枪手水品真的太次了,新电池1.6V不是很正常吗?哪个新电池不是1.6V?碳性电池新的都有1.6V

而碱性电池的电量,只要是正规工艺生产的,几乎是一致的,我测过南孚双鹿还有几个杂牌,容量差异不超过5%,容量低的,一般是电芯缩水,很容易识别,上秤一称就知道了,碱性5号的重量在26到28克之间,假的我见过22克的

网友:
电子钟不要用碱性电池是真的,商店售货员是这样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稍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电池的电压由使用的材料决定,普通电池空载1.6V很正常,南孚电池电压1.6V会烧电路, ...

许多国人智商堪忧,慢慢改变吧,再过2代人会好一些?不知道,全民学外语,不好好学习数理化,

网友:
不怎么买南孚///   不确定真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引用的文字,除了商业不道德竞争,再就是忽悠!

早上打开浏览器准备搜点东西第一眼瞄到的,记得坛里有人做过测试说南孚的不错,所以转发出来让大家评评理。

网友:
所谓聚能环不就是一塑料片吗?能有什么影响。当然也没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5# 电池一次性锂电,空载1.8V左右,还真有。

被“啪啪”打脸了 ,对于锂电池,一直是按充电的来考虑,1.5V的知道有内加电路降压的,却没想到一次性锂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假设是锂电池,会不会也会是1.8V?我测试过标称3.7V的锂电池是4.2V。

你还是不是电子爱好者啊? 现在还有谁不知道3.7V的电池充饱后的电压是4.2V?有3.2V的铁锂电池,但是没有1.5V的锂电池,又哪来的1.8V?

网友:
以讹传讹了,我家智能锁用四节南孚电池,一年多点换一次

网友:
电子钟也不让用南孚,我就用了,很好啊,我家的指纹锁也是南孚

网友:
大家怎么看,我不知道
我是坐在电脑前看的这个帖子所提及的南孚电池的问题(断句、断句、断句……)

网友:
抖音上刷到一个抨击这种谣言的视频,把6V指纹锁接可调电源,12V工作正常,15V才不太正常,但没有烧掉。

网友E:
用过标称电压1.8V以上的一次性电池(非南孚),感觉质量不过如此,后续不再使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用过标称电压1.8V以上的一次性电池(非南孚),感觉质量不过如此,后续不再使用

假设是锂电池,会不会也会是1.8V?我测试过标称3.7V的锂电池是4.2V。

网友:
大概看了一眼上面的文字,觉得浪费了我的生命和心情……

网友:
写这个文章的中学物理因该不错,按照那个课本,常用的220V照明灯,即使接了220.1V也会烧毁,因为电压超了

网友:
只用白象和雙鹿,其他牌子一概謝絕。

网友B:
楼主引用的文字,除了商业不道德竞争,再就是忽悠!

网友:
小米水军段子手的公关文?

网友:
家里用的剃须刀、遥控器、血压计等都是用南孚,其它的使用寿命都不行,前提是要买正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