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屏----垃圾Intel核显

楼主(2024-07-11):
美帝良心想的商务机ThinkCentre M920T经常闪屏,处理器i7-8700,于是升级了Intel的核显驱动,依旧还是闪屏,但闪屏概率低了很多。
今天居然出了个阴阳屏,这阴特尔的核显驱动真是太牛13了...

网友A:
阴阳屏也能截图截出来,厉害啊

网友B: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硬件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硬件出问题了?

显示器换过几个,还是闪屏。不会是Intel UHD630核显坏了吧,那可麻烦大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阴阳屏也能截图截出来,厉害啊

是个好问题。显存帧存能回读到哪层,Print Screen干了啥,软解VCD年代是不有过截屏整幅黑的阶段,与DirectDraw啥的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个好问题。显存帧存能回读到哪层,Print Screen干了啥,软解VCD年代是不有过截屏整幅黑的阶段,与Direc ...

如果能截到花屏,说明驱动层面前就已经是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类问题大多数是接触不良,CPU能拆的拆开,用无水酒精洗一下,不能拆的用热风枪250度对CPU吹30秒到1分钟 ...

联想的台式机,上班用,从来就没动过,拆CPU酒精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阴阳屏也能截图截出来,厉害啊

没啥难度,再现率1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个好问题。显存帧存能回读到哪层,Print Screen干了啥,软解VCD年代是不有过截屏整幅黑的阶段,与Direc ...

老显示器也能每秒60帧,也就是每秒60张照片,这玩意抓到太容易了。
VCD那个时代系统不行,卡碟了系统就停止响应了,当然很难抓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显示器也能每秒60帧,也就是每秒60张照片,这玩意抓到太容易了。
VCD那个时代系统不行,卡碟了系统就 ...

不是那个意思。那个时代,正常播放出影儿的时候,截屏出来是黑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那个意思。那个时代,正常播放出影儿的时候,截屏出来是黑屏。

rmvb格式流行时,按print screen截图,遇到realplayer的视频内容也是黑的,但是软件界面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那个意思。那个时代,正常播放出影儿的时候,截屏出来是黑屏。

处理器是单核心吧?多核心的理论上不会始终如此,因为别的核心可以同时工作。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处理器是单核心吧?多核心的理论上不会始终如此,因为别的核心可以同时工作。

还不是核的问题,是当年微软DirectShow?DirectDraw?DirectX?的锅。播放器全屏播放,截屏全黑,窗口播放,截屏视频部分黑播放器菜单截出来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不是核的问题,是当年微软DirectShow?DirectDraw?DirectX?的锅。播放器全屏播放,截屏全黑,窗口 ...

系统GUI的BUG那就没办法了,只能MS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