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力变频空调最低功耗最低只到120W

楼主(2024-07-11):
出梅后,连续一个多星期的高温终于告一段落,咋天见雨,今天预告24-28度,目前预报窒外25度,(其实哪有这么低,一动就出汗),雨时停时下,,不过仍然又闷又潮,犹如黄梅天重现,因湿度大,体感极不舒服,仍需开着空调,此时变频空调的优勢就体现出来了,自动档功耗终于又低至120W,8小时才一度电,现窒內24度,24小时才2元不到,但往下功耗再也不会减少,直至停机重启,说明书讲最低45W绝对不可能,

500型加一电流互感器,电压10V档,滿度对应1000W,1小格20V

网友:
我9平方米的书房用的是1匹三菱重工变频空调,最低一次观察到93W,我是接在功率计插座上的,可以观察实时功率,24小时耗电,每月耗电等,每天开10小时,耗电3度不到一点,

网友:
楼主的变频整机能低至120W已经很好了,厂家的低至45W是宣传噱头,也许是单指压缩机吧。整机除了压缩机,还有风扇,电磁阀、各种显示和控制电路都耗电,这些有几十W的功率也很正常

网友:
45W对应的应该只是压缩机不工作的,空调室内机只吹风的时候的功率。其实你用定频空调耗电大概也和变频空调差不多,只是定频空调开开停停没变频空调舒服。我家里用的海尔变频,室外30度+,室内设27-28度,一个晚上差不多12小时,耗电大概是2度左右。24度太冷了受不了。

网友:
厂家所指的是不是压缩机停掉,只吹风的时候,厂家很会玩文字游戏的
天气不太热的时候,我经常把空调当风扇用,只吹风不制冷,曾用功耗仪测过,此时功耗才十几瓦,不到二十瓦,比家里的老电扇功耗低得多

网友A:
我也想买个空调,看到格力这么耗电,有点怕了。。。不过,还和个人使用习惯有很大关系吧:门窗开多大,而且铁皮板房、楼层高度、砖墙房,都有关系吧。到底买什么牌子好?以前还有national,三菱,现在能买什么?

网友:
根据房间大小和调节温度有关系,我没有装暖气,每年冷热都是空调。每月450-520块钱。

网友:
看来变频空调还是不错的,我也准备更新。

网友:
我35机,我测到的最底降到维持440瓦左右,格兰仕空调,

网友:
搞不懂,这几天每天晚上只开一台空调都要6-7度电

网友B:
请老师详解加电流互感器测量功率的方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老师详解加电流互感器测量功率的方法,谢谢。

随便找个220v变压器,6v戓12v都行,变比越大越灵敏,在变压器铁芯与线圈空隙处,用根单芯线穿绕几圈,线径大小根据功率选择,然后将此线二端串入负载回路,原变压器220v端接一可变电阻接入万用表,我用的是500型,交流10v档位,滿度对应1000w,其它规格指针表也都可以,使用调试时,可在回路中穿入电流表,然后调谐可变电阻,以便校准对应刻度,也可用一个已知功率电器串接后调谐,如电饭煲

按电流亙感器使用规定,通电后次极端不可开路,会击穿,但我使用时並未发生,也许是自制,漏磁大,体积也大,抗造

小型成品互感器网上有卖,手指般大小,只要穿入一根负载导线即可,更方便接钱並减小体积,甚至能藏入插座盒中,巳买入,但懒得更換

小型成品互感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买个空调,看到格力这么耗电,有点怕了。。。不过,还和个人使用习惯有很大关系吧:门窗开多大, ...

空调的耗电与外界关系是最大的,与空调本身的关系其实不大,真的。
买空调,先看品质,再看售后。
自己房间大小,门窗缝隙,是否西晒,有无保温层,室外气温,室外机散热效果,等等。这些才是最重要的影响耗电的因素。

网友:
引用 网友C:
空调的耗电与外界关系是最大的,与空调本身的关系其实不大,真的。
买空调,先看品质,再看售后。
自己 ...

很多都是老房子,高层和小高层,普通房子,又不一样,保温设计很多都没有的。但看品质,以前的格力还是不错的,但是现在的格力好像不行了。进口的价格不知道怎么样,哪些牌子能买,有没有合资的。

网友:
美的一匹变频最低230w,比较省电

网友D:
120W的时候,还有冷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120W的时候,还有冷出吗?

看了你回复,无意中看了一眼插座,104.3W,有冷气,一分钟前拍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0W的时候,还有冷出吗?

有啊,否则窒温就升高了,现在预报窒外32度阴,窒温持续24度,功耗280w,很冷,自动档就是如此任性,没法孑

网友:
120-150是对的 我也测试过 商场说的低功率应该是室外室内温度差不多的时候压缩机不转就室内风扇转的功率 但是变频空调的温度不会忽高忽低舒服一些  定频的频繁启动相对来说是费一些电

网友:
20年了,还在服务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