估计是夏普QT38收录机的通病

楼主(2024-07-11):
我的3台夏普QT38收录机,都有共同毛病,就是通电后无论是放磁带,还是听收音,右声道很正常而左声道声音特别小(电位器和所有功能转换开关都经过精心打理润滑,保证接触良好)。另外,就是收音效果差,主要是无法收到调频和短波信号。本人电路基础很差,看不懂图,但又很爱好这种老古董,哪位师傅能帮忙指点一下?最好是拍图明示,谢谢!

网友:
1、左声道声音小是不是磁头磨损不均匀?
2、收音机短波收不到台应该是天线不够强大。
3.调频收不到台,应该是中国和日本的调频广播频率范围存在差异造成的。
我是猜的,仅供参考!

网友:
夏普机始终有一个声道的音量是略小的,这样说来我也觉得是通病,可怜我无数次折腾开关和电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三台机都一样的毛病?

不可思议

就是,三台机子除了收音效果不全外,共同问题就是左声道音量特别小(电位器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收音两声道输出正常的话那就跟后级没关系

那就从磁头查起

收音也一样,还是左边声音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三台机子除了收音效果不全外,共同问题就是左声道音量特别小(电位器是正常的)。

查平衡电位器及左声道通路周围元件

网友:
老机同轴音量电位器的阻值同步堪忧,差劲的大到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