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这句子是什么语言写的?

楼主(2024-07-11):
读一本数学书,其中有段程序如下,不知道这是用什么语言写的:

楼主:
它画出的图是这样的:

网友:
SageMath是吧,有一点自己的语法。本身是个大杂烩,多种语言混合编写,Python为主,GPL协议。

网友:
Python为主,杂七杂八的语言

楼主:
谢谢指教了。有空的时候我用Matlab写一下,应当有同样的效果。
许多书都是用MATLAB的,不知道为什么这本书的作者用SAGE。

网友:
只看出了是参量方程,第一句画圆,第二句画心形。
我过去用matlab,我印象这种画图,需要自己构造循环来生成,虽然matlab用循环比C简单多了。要么用语句构造两个向量,但是也需要步长控制。这个语言连循环都不需要,不知是如何控制参量X的步长的。

网友:
没有分号,所以肯定不是matlab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了。有空的时候我用Matlab写一下,应当有同样的效果。
许多书都是用MATLAB的,不知道为什么这本书 ...

不要钱啊,开源的,Matlab肯定不是这样的。

网友A:
现在的趋势是 python 取代 matlab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趋势是 python 取代 matlab

何以见得?愿闻其详。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何以见得?愿闻其详。

因为 python 也支持各种数学研究、另外还支持大数据、人工智能、芯片 verilog 仿真等等,学一门语言可以干的事情更多,那为何还要学 matlab 呢?

譬如这位大神,他也是习惯用 python 代替 matlab: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Qi4y1t7X2/

楼主:
我按照题意写的Matlab如下:
x=0:0.1:2*pi;
plot(cos(x),sin(x)),
hold on
a=-1/3-cos(x).*(1-cos(x))*2/3;
b=2*sin(x).*(1-cos(x))/3;
plot(a,b)
画出的图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 python 也支持各种数学研究、另外还支持大数据、人工智能、芯片 verilog 仿真等等,学一门语言可以 ...

也浏览过Python,发现它要安装的东西好像很多,所以心怯而不敢学了。
MATLAB是只装一次就可以从加减乘除入手不断地学习,而且它的Help也很有效。作为计算,书籍也多。
与Python相比,R语言也容易上手。不过R的应用可能会窄一些吧。
不知道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