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不插显像管尾座开机吗?

楼主(2024-07-12):
正在修一台SONY 14寸监视器,音频通道故障。由于插上尾座后主板位置受限不方便检查音频部分电路,因此打算不插尾座,不知是否会损坏某些部件?

网友:
高压帽取下来,显像管尾座板取下,就可以开机检测电路了。不过要把高压帽固定好,防止电着。

网友:
不会影响,高压帽不用拔但是导电石墨层接地线一定不能断开。

楼主:
明白了,谢谢两位回复!

我现在只把尾座板拔掉,高压帽未动(很难取下)。要保证地线都接着。

网友A:
把高压帽摘下,就是防止触电;不摘高压帽上电,关机要对高压放电,否则照样店银!

网友:
没问题  当年经常拔下尾座检测

网友(2024-10-11):
音频部分供电只要不是来自高压包部分,可以断开行供电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短接行管的B-E极让高压包没有高压输出吧?

网友:
可以将屏幕放在桌面上(下面垫一块软布),抽出一截电路板来检修,这样尾板也不太碍事。

楼主:
谢谢各位支招!

此机已经修复,是音频功放的直流电子音量控制电压被拉低了的原因。我是直接拔掉尾座检修的,没有出现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高压帽摘下,就是防止触电;不摘高压帽上电,关机要对高压放电,否则照样店银!

高压帽取下更容易触电(麻,很不舒服)高压嘴有密封皮碗扣着,接触不到好压,对高压嘴放电是关机检测一些阻值包括电感,测量电压必须工作,行正常高压就有。